长虹代工的CM201-2移动魔百合变砖了求救砖固件

楼主(2020-11-18):
今天把盒子拿来刷机,可能刷错了固件,现在一开机出LOGO马上就黑屏,应该是变砖了。
下面是板子的图,坛友们有没救砖固件。有的话可否给一下!!!

网友:
安徽移动盒子可以刷这个,但记不清是哪家代工的了

网友:
HITOOL刷,让他死的更透一些吧。

网友A:
有编程器随便艹  没有编程器还是小心点搞啊    我是有能读这的编程器    可是没买座子那座子有点贵

网友B:
进reC恢复内置的备份,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reC恢复内置的备份,应该可以

进不了,现在是一开机就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编程器随便艹  没有编程器还是小心点搞啊    我是有能读这的编程器    可是没买座子那座子有点贵:ti ...

不需要座子吗,上面不是有TTL吗!可以通过TTL刷,就是没有底包

楼主:
已刷解决,刷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刷解决,刷成功

可否分享一下固件。广东这边的最近升级后各种刷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编程器随便艹  没有编程器还是小心点搞啊    我是有能读这的编程器    可是没买座子那座子有点贵:ti ...

什么编程器?我有焊接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编程器?我有焊接板,

就是你图上标注字库的emmc
那个座子要360多

网友D:
图片板子上有TTL接口啊。能出logo,说明fastboot没坏,试试能否进recovery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片板子上有TTL接口啊。能出logo,说明fastboot没坏,试试能否进recovery

已搞定

网友:
楼主 搞定了说说方法啊

网友(2022-03-02):
能否分享一下怎么搞得吗

网友:
借贴求问:我的连电脑不用短接直接连接,开机LOGO都不出来直接黑屏,这种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