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波轮洗衣机脱水时波轮转桶不转 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0-11-18):
小天鹅的,十多年了,最近出现脱水时波轮转、脱水桶不转的故障,疑为离合装置损坏。打开后盖检查,目测没发现损坏或者锈蚀的零件。
不通电的情况下,手盘波轮,左右转动的力度差不多,无明显卡滞现象,内外桶之间应该没有异特。手盘脱水桶,可单向转动,证明棘轮有效。

进入脱水模式,离合器与桶底的齿轮分离了

这货的故障究竟出在哪儿?求个维修思路

PS,媳妇已经买了新洗衣机,败家。。。

网友:
:loveliness:TB上有总成卖,直接换一个。

网友:
主板上有故障,换一个同款的

网友A:
第三张图里那个尼龙棘轮里有一个抱簧,多半是那抱簧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张图里那个尼龙棘轮里有一个抱簧,多半是那抱簧断了。

这个单向齿轮内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单向齿轮内部?

是的,内径比轴稍小一点套在轴,一头钢丝卡在齿轮上,起离合器的作用,几块钱的东西

网友:
那个塑料齿轮部位 里面有一个用于抱轴的弹簧    那个杆子卡住齿轮状态是解开状态   也就是洗衣状态           松开了就会抱轴 就是脱水状态      应该是里面弹簧断了或者打滑     好像是和主轴一起的    换一个 几十到一百多

楼主:
果然是断了

网友:
之前我的山寨洗衣机就是这样,一开始看网上说的以为是离合器坏了。后来发现断断续续的可以,拆开检查发现离合器牵引电机的线断了,造成离合器有时候可以分离有时候不能。重新把线接上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确实是弹簧断了
早动手拆开看看就好了,媳妇已经下单买了洗衣机,也不知道能不能退货。。。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是弹簧断了
早动手拆开看看就好了,媳妇已经下单买了洗衣机,也不知道能不能退货。。。哎
...

这个修好先用,买新的当备用,这叫用一,备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修好先用,买新的当备用,这叫用一,备一

擦,洗衣机也用一备一,修理佬果然都不是一般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是弹簧断了
早动手拆开看看就好了,媳妇已经下单买了洗衣机,也不知道能不能退货。。。哎
...

没发货赶紧退单啊!

网友:
抱簧这东西不好换吧???

楼主:
新洗衣机已经到家了,这物流速度真特么快

网友:
排水正常吗?
离合器好像跟排水电磁阀联动的。。。

网友:
我家的也是小天鹅波轮洗衣机,也是和你一样的情况,但不是弹簧坏,是铁片的卡子与齿轮卡不到位,导致只能一个方向转,不能反转,显示主板的数码管一闪一闪的,有时候用着会自动关机,卡不到位故障,我是用老虎钳直接扳,直到能卡住,主板的数码管一闪一闪的的,怀疑是主板的电压不稳,导致的数码管一闪一闪的,拆开后,发现电源滤波电解电容鼓包了,更换正常,然后用硅胶把弄开的地方都涂满,以防万一,又在淘宝花26元买了一个能替代的新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