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3S锂电池(12V)电源移动白光T12提升功率随想

楼主(2020-11-18):
最近想弄个移动T12,手上只有12.6V3S锂电池包,T12直接接12V电源功率是比较小的,体验不好,最先想到的是加个大功率升压DCDC,后想想T12不一定要全功率运行,用个SX1308廉价升压小板或许也可以,因为我手上刚好有几个这样的升压小板,先上构想原理图,以白菜控制板示例,还冇验证
实物连接图,最小那个红X和最长那根红线不用理会,电感当然得换个功率大点的

猜想功率应该可以提升一倍,待验证。这个功率提升方法也可以应用在使用12-18V的低压电源的T12焊台上,当然了前提是电源的功率要足够。
想要更大的功率提升可以考虑使用功率更大的升压小板。

网友A:
升压板和降压板效率都不算高的,而且过不了太大的电流,2A左右就啸叫得厉害,而且还是在12V基础上的2A,没啥实际意义说实话

网友B:
12v直接用,加入电路效率降低

网友C:
要用DC-DC模块转换给T12供电的话,得要求这模块功率能应付得了才行,否则会比直接接12V电池用更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板和降压板效率都不算高的,而且过不了太大的电流,2A左右就啸叫得厉害,而且还是在12V基础上的2A,没 ...

这里仅以廉价升压板做示例,只要你舍得出本钱,要高效率的DCDC一点也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直接用,加入电路效率降低

直接用12V供电功率只有15W,太小了,我要考虑的是要有更好的使用体验,损失点点效率根本不是问题

网友D:
效率太低没啥用,还是直接电池吧,其实学坛友的用个充电钻的电池盒来改装挺好,或者直接用充电钻的电池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DC-DC模块转换给T12供电的话,得要求这模块功率能应付得了才行,否则会比直接接12V电池用更差 ...

你这个问题已在一楼给出说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率太低没啥用,还是直接电池吧,其实学坛友的用个充电钻的电池盒来改装挺好,或者直接用充电钻的电池也好 ...

高效率的升压板多的是,只要你肯出钱

网友E:
控制逻辑不对了, 运放会不会抓瞎?

楼主:
楼上各位能否不要自说自话先看清楚一楼的说明再提出意见呢?那么多大公司出品的DCDC电源芯片被各位贬得一文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制逻辑不对了, 运放会不会抓瞎?

若只是控制逻辑不对是可以改进的,欢迎探讨

网友F:
在控制板前面加升压,再并联大电容.就可以了,这种到18V左右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控制板前面加升压,再并联大电容.就可以了,这种到18V左右应该没问题

一楼有提到过这个方案,后面的是想探讨下能否用更廉价的方案了

网友G:
搞个TL494的升压可好? 比如有源车载低音炮的那个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搞个TL494的升压可好? 比如有源车载低音炮的那个功放?

不反对,自己喜欢就好,没有禁止大家发挥想象,其实X宝就有12V升压24V3A输出的升压板,才10多元还包邮了

网友H:
既然手上有板子,直接测试给结果吧。

网友:
整个电子烟的板子就行了,便宜还好用

网友:
T12在加热间隙会测量发热芯电阻阻值来判断温度,串了个DC模块测量出来的阻值就不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既然手上有板子,直接测试给结果吧。

手上冇白菜控制板。最近构想了个TL431版本的白菜控制板,那天得闲再焊接个实物一起验证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