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全盘模拟SLC机制下的写入放大

楼主(2020-11-18):
开出来,0写入的盘,urwtest连续跑三圈,一张图说明一切

网友:
这是不是相当于寿命少了三倍呢?

网友:
我以前的一块BX100 的250G,家用放大是2倍,放到服务器上确实没家用的写入放大大做回写盘用途。

网友A:
只有我是写入缩小的吗?

网友B:
3倍貌似还能忍受,以前听说有10倍20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有我是写入缩小的吗?

记得有个大佬说过,58xt的NAND写入量要写满盘才会体现。这个盘跑圈的时候确实需要写满才会有NAND写入量,可惜重新开卡了,没截到图

要不你等写满后再看看呗,我也很想知道会不会压缩

网友:
看颗粒也有影响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记得有个大佬说过,58xt的NAND写入量要写满盘才会体现。这个盘跑圈的时候确实需要写满才会有NAND写入量, ...

我一开始就写满盘一次,校验一次,然后重新格式化,当移动盘的时候写了一百多G,后来又重新分区,当仓库转移过来五百多G数据了。现在一直当仓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开始就写满盘一次,校验一次,然后重新格式化,当移动盘的时候写了一百多G,后来又重新分区,当仓库 ...

我用的MLC也这样不同厂子的主控方案也不一样吧!用MLC的开出来没有放大现像只试过两回不同厂家的板子,没太深究反正要掉盘挺个两年就行了。开l06b的伙伴们试试MLC模式看看什么效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3倍貌似还能忍受,以前听说有10倍20倍的。

网友:
做系统盘,4k多,xt的放大就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