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求求哪位大神棒棒我吧, 烙铁头嫁接还是没弄明白

楼主(2020-11-18):
每次融化银焊条的时候他都融化成一个小铁疙瘩,然后就再也融化不动了。   微信bxlyebuben   求求大神加我微信,帮我看看吧,谢谢大家啊   真心感谢

网友:
加大ZVS电压(前提是电源功率要够),感应线圈不要太大,能插入烙铁头即可。

网友:
粘上硼砂,预热焊件,温度掌握好,只能帮到这了......

网友:
温度掌握好,大焊件预热下焊件,表面把锈清理干净,
粘上点硼砂

网友:
有没有用硼砂,或者买了假货。

网友:
你买的银焊条是不是高温的?适合玩的温度是五百多至六百多度的焊条比较好用。
我也买过磷铜焊条和一种 15%的银铜焊条。这种15%的银铜焊条里的成份据资料显示也是含磷的,适合600度左右使用。实验中感觉这种银铜焊条比磷铜要好用。

网友:
这个和电源功率,铜管线圈,还有zvs有关,2管的,2个电容的,刚开始用的铜管线圈是5厘米内径的时候不行,后来重新弄了3厘米内径6圈,和2厘米内径5圈的时候,就可以了,936的截断的刀头,放进去,功率分别是150w,180w~200w,电源用的明纬350w的那个。就可以了。感觉功率计插座要显示150w以上的时候,zvs焊接修复t12烙铁头才能弄的成。铜管有加硅胶管水泵冷却,zvs上加散热风扇。查了之前买的磷铜焊条,温度是熔化温度710-793℃,15%银焊条,BCu80PAg(HL204)(TS-15P) 主要化学成分:Ag:15±1,P:5±0.2,Cu:余量性能:钎焊温度704-816℃。磷铜焊条的试过可以用。

网友A:
玩这些自己不得掌握点电子和焊接的基本相关知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这些自己不得掌握点电子和焊接的基本相关知识吗?

就是不太懂电子,但是我又挺喜欢弄这个东西的  可以么

楼主:
虽然不懂电子, 但是我做的手柄还能看的过去吧?

网友(2021-01-02):
我一个网友也常常搞JBC245套头,也是用银焊条焊接套头,银焊条用的是专门的助焊剂不是硼砂,但是他用的也不是TVS高频加热,用的打火机气体喷枪,你试试吧,气体喷枪火力大小,加热部位应该更好控制。看他搞的头子,不锈钢部分的颜色都没怎么变,你的就烧黑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