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手摇发电的充电宝

楼主(2020-11-18):
容量还可以,就是电流有点小,拆开看看能不能准备改成3A的,

网友:
居然是手摇发电

网友:
我以为是振动电机呢,原来是手摇发电机

网友:
居然是可以锻炼身体的好东西,手摇发电机了

网友A:
没看到发电机的样子啊

网友:
外观图呢?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发电机的样子啊

就是普通的三相交流发电机

网友:
显示屏和单片机控制板值钱。类似的几年前我买过两款自发电手电筒,因为镍氢纽扣电池组都漏液后,改2串法拉电容加稳压管均衡电路,缺点是法拉电容续航太短只有几分钟凑合发光。

网友:
手摇发电,手指很酸的

网友:
手里之前有一个手摇发电的手电 里面也是这么个东西

网友B:
不知手摇多长时间能充满一万毫安时的?

网友:
用这种三相发电机代表它至少认真想要发电了,有的偷懒发电效率极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手摇多长时间能充满一万毫安时的?

摇一天肯定不行,比太阳能充电宝还坑

网友:
手摇发电坑

网友(2021-07-23):
朋友你好,请问你的手摇充电宝改装成功了没?方便加个微信聊吗,15967691130: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