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艺21v电池用可调电源充电调多少v

楼主(2020-11-18):
大艺电板手电池,21v,有三个触点,正,充电正,负
原装充电器好像是18v,可调电源调18v接充电正和负极没电流,电源调21v接正负可以充电,保护板哪里坏了,
直接21v充电电池是不是没问题(电池放电正常)5串两并18650我应该把可调电源调到多少V多少A充电

网友A:
4.2*5=21V   直接21V充    电流 2A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5=21V   直接21V充    电流 2A

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
21v电流随意,都是动力电池

网友(2025-05-20):
21V也可以啊  这本来也是电池满电的电压

网友:
高一点也没事,21.5v都没有问题,会过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