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高级解码器

楼主(2020-11-18):
    前面发了个咨询解码器电源变压器噪声大的帖子,得到大家积极响应和热心回答,今天新买的变压器到了,拆机,换变压器。先插电试试,变压器噪声比原来那个小多了,但还是能够听见有声音。就在下面垫了两层厚胶。换好试机正常。又可以愉快地听音乐了。图中芯片不太懂,最大那个就是商家宣传的亮点,双解码芯片。在安变压器的过程中,发生了让人后怕的事。手在220v电源接线端动来动去,突然发现电线连着,而且没有断电,幸亏没有碰上,捡回一条命。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还得多行善事。另外大家看解码器外壳的铁板和铝面板是不是很厚实呀?

网友A:
这个算不算高级吧

网友B:
解码芯片还不是AK4495或者ES9018以上级别了,只能算入门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算不算高级吧

1000多还不高级,不能用红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码芯片还不是AK4495或者ES9018以上级别了,只能算入门机了

只听说过ak47。可以了,配合几万的bose,声音刚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0多还不高级,不能用红包的

你是没见过几万块的

网友C:
居然用上了声卡的芯片,那个天线感觉就是一根普通的多芯线呢,连屏蔽层都没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没见过几万块的

对于垃圾佬们来说,1000多还不是巨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用上了声卡的芯片,那个天线感觉就是一根普通的多芯线呢,连屏蔽层都没焊 ...

那是蓝牙的天线。带usb声卡功能

网友D:
蓝牙、USB混在一起,是不是应该装个 屏蔽罩,拿来听啥?流行歌曲,其实都差不多,没有低噪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牙、USB混在一起,是不是应该装个 屏蔽罩,拿来听啥?流行歌曲,其实都差不多,没有低噪就好。 ...

不是同时用,问题不大。主要是要用5.1声道解码

网友E:
升级空间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升级空间很大

怎么升级

网友F:
可以解码红外遥控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解码红外遥控器么?

带红外遥控器的

网友G:
买了个差不多的啊,这类产品 自己用着开心最好~ 别人怎么说都是浮云 毕竟又不是别人听~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了个差不多的啊,这类产品 自己用着开心最好~ 别人怎么说都是浮云 毕竟又不是别人听~ ...

是的是的,目的就是想听真正的5.1声道,不让高级音箱失业。已经达到目的,而且音质已经满足木耳朵的要求

网友H:
老司机容易懈怠。但愿下次能提前意识到危险。

网友:
这个5.1只支持DVD时代的杜比和DTS吧 一直想用AK4497EQ来DIY个DTS-HD和TrueHD的多声道解码 不过没时间 只停留在想的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司机容易懈怠。但愿下次能提前意识到危险。

是的,根本就忘记了,太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