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每扇上一当之迦密山12伏微风扇不动了

楼主(2020-11-18):
每扇上一当之迦密山12伏微风扇不动了

前年在拼哆和桃保到处找USB微风夹扇,曾经ZOLEE中联微风夹扇吸焊锡烟很好用,只不过得拉着220伏电线,不适合父亲房间小的地方摆放,中联ZOLEE有USB微风吊扇父亲肯定不让用,因为我的4分之1平方米小焊接工作台跟空调室内机位置冲突。发现迦密山12伏微风夹扇不错,最初加升压板失败,在2018年从6月用到11月被极爪电机反电动势烧了两三片升压板变成输入短路,11月的时候发现对调极爪方向朝右,可以5伏启动,加上波士洁樱风加大款扇叶,完美改USB的5伏500毫安微风夹扇,吸焊锡烟用到凌晨2点不动了,变成5伏1点5安输入,最后查到是无刷驱动板烧霍尔,导致两颗功率管出现不同程度漏电流失控,台达AVC拆机风扇软启动无刷驱动板失败,估计是两三颗霍尔同时检测转子位置,有一两颗霍尔检测磁力不对认为堵转重启保护,实在没合适无刷驱动替代,只能想办法自学跑电路图,如何在EG477和AH477霍尔专用芯片增加逆变桥功率管扩流,发射极得找合适电阻等以免秒烧台达AVC无刷驱动板拆机功率管。

网友A:
竟然还有这种结构的小吊扇

网友B:
这种小风扇没什么好了,还是传统璧扇耐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还有这种结构的小吊扇

好像1980年就有了,中联ZOLEE示意图有错误。

应该像汽车上碳刷极爪发电机错开位置,上图直角三角形极爪,配合尾部扭力弹簧,避免启动后发生反转。

网友:
用电磁炉风扇吸烟气,有劲

网友:
嘿,你还真能折腾233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风扇没什么好了,还是传统璧扇耐用多了

220V小吊扇电机坏了修理麻烦还要绕线圈没值得修理价值    低压的要耐用些

网友:
干脆弄个逆变器就不用改风扇电压了

网友:
来学习一下,向大佬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V小吊扇电机坏了修理麻烦还要绕线圈没值得修理价值    低压的要耐用些

主要是低价竞争导致过于省料,一般是铜漆包线细得像头发丝,大概两三个月绕组烧断。要质量好点建议买中联ZOLEE迦密山等正品,选每分钟500到750转,7到12瓦款式线圈温升低点,线包重量比其它微风扇沉一些用料较好。波士洁樱风等10到20瓦大直径系列,每分钟300到450转款式,线圈温升过高超过水沸点容易烧暗匝间短路。也许ZOLEE中联USB微风吊扇低压电机质量比普通好点,要是有USB微风夹扇款式更好。

网友:
9几年就用爪极电机的小吊扇了,不过爪极电机用直流的方案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D:
我还特地买了个微风吊扇改成直流12V供电的风扇呢,用太阳能充电,用了很长时间都没问题,后来又连续改了好几个,启动平稳,不会有交流供电的启动困难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特地买了个微风吊扇改成直流12V供电的风扇呢,用太阳能充电,用了很长时间都没问题,后来又连续改了好 ...

找一台大号五极爪电机版本迦密山六叶微风夹扇,要每分钟定速600转版本,低于50赫兹有利于降低铁损发热,换掉220伏原装线圈,改成12伏2欧姆双股线圈,过流烧了第一片三洋4056迷你无刷驱动板,重绕12伏线圈变成单股两根铜丝串联,电阻值10点8欧姆,空心电感值5点73毫亨,尽量别超过第二片三洋4056风扇拆机无刷驱动板承受电流,霍尔位置对准朝右极爪直角边,如果发生反转和不动,对调绕组抽头极性变回正转,电机抖动明显需要微调霍尔位置,两开一关三脚船型开关控制,如果驱动板不共地需要换六脚开关,第一档直连模式5伏启动失败,不过可以配合QC3快充电源适配器和QC3充电宝加触发器套装多档调速,第二档升压板输出12伏USB兼容模式,USB表头测试5伏输入升压模式输入大概960毫安,配三片波士洁樱风大号扇叶推力大概46克,只是有点步进电机声,每分钟大概230转,不小心碰到扇叶不疼。波士洁樱风等6到12极爪也可以改,只不过频率超过50赫兹时铁损发热较大,有合适的nidec拆机直流无刷电机能驱动起来最好,插口式风扇头版本不建议买,扇叶是ABS废塑料加增塑剂荧光剂,很薄易断裂。建议买中联ZOLEE迦密山等插头式风扇头版本,配套插口式聚丙烯韧性扇叶不易断,也可以配套略小款TPR软塑胶扇叶。

网友:
罩极两极无刷?

楼主:
一般叫做爪极电机,有地方称呼极爪电机,很早用在汽车发电机转子,直流部分通过滑环到爪极中间线轴绕组励磁,汽车内燃发动机转速会变化,需要有一个电压调节器,调节爪极励磁强度来稳压限流控制。鸿运转页扇导风轮减速电机,里面是内转子永磁体,外定子爪极,大多数对称爪极随机正反转,早期防反转通过齿轮直角朝向齿形,或者浮动齿轮孔让反转有卡住作用,卡住后齿轮跳动回正传,后来改成类似微风扇直角朝向爪极防反转,只需普通齿形齿轮组。每分钟333转低速微风扇对称九爪极电机,完全通过启动扭力弹簧防反转,每分钟600转微风扇五爪极,每分钟750转四爪极有直角边朝向防反转设计。12伏迦密山小号微风扇比较例外,直角边朝左启动不太容易,工作电压7到12伏,5伏电机抖动堵转,把爪极反转直角边朝右,调好霍尔位置启动反而更容易,启动电压降低到5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