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PAR30灯,

楼主(2020-11-18):
有好几个,拿回来很脏,水洗大法不然我根本不会去动它,刚吹干的,清爽多了,发图大家一阅,
提个问,我发现有两处电阻,平时很少见大家有兴趣猜猜是多少的,待会我红圈⭕圈一下,你们先猜着,等会我来测一下告诉你们

楼主:
风扇啥牌子不清楚,试了一下电流41ma,标的45ma

网友:
看着不错的灯 主动散热还是

网友:
40瓦终于开始用上主动散热了

楼主:
日,差点认为是粘住了拿不下来,仔细看是卡扣的,解开看居然是铆钉铆的,差点硬搬

楼主:
已经明了了,遭了好几颗,灯珠是双芯的,6v盘不脱了,没灯珠,修个毛线,

楼主:
用4mm渣渣手钻,用渣渣无线吸尘器吸渣渣,最后是不是很干净的说

网友:
谢谢分享,以资鼓励。。。。。。。。

楼主:
红圈那两处电阻结果出来了,告知大家一下,
那两个并联的是1.9欧这个基本吻合。,单独一个保险电阻是1.158欧,靠这是啥规格,哈哈,但怎么看都不像,总共3色环(红黑白)

网友:
恒流驱动不错,要是飞利浦倒装芯片灯珠,和双滚珠轴承风扇更好,避免风扇润滑油变干导致散热能力影响。

网友:
没灯珠,确实难完美修复。

网友A(2020-12-26):
引用 楼主:
风扇啥牌子不清楚,试了一下电流41ma,标的45ma

坏的灯珠直接短路继续用,修了好几个这样坏的,3年前这种灯螺丝锁的价加全铝,现在是塑料壳,只有灯板是铝,然后散热不均匀挂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的灯珠直接短路继续用,修了好几个这样坏的,3年前这种灯螺丝锁的价加全铝,现在是塑料壳,只有灯板是 ...

是的,其实这灯散热是关键,坏的基本都是散热问题,

网友B:
熱心會員  有风扇还热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熱心會員  有风扇还热成这样

服装店用的,一天12小时,长时间工作,风扇灰尘多了造成散热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