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62电商版DD-12TS拆解

楼主(2020-11-18):
自从把玩了朋友的5262后,一直想买个一样的备用。拆拆东西,然后换灯挂画拧螺丝用。双十一买的活动很优惠,前几天到。今天才开箱(图1),顺便拆解看下,满足下好奇心。先拆电池 (图2)有五个电触点,不明白。折它,有三颗三星18650电池,型号是20R(图3),五个电极,分别是输出正极,负极,温度传感器T极,再加两个三颗电池串联抽头、分别是c1和C2。里面没有过放过流保护电路,难道做充电钻里去了,越拆越有兴趣了,拆机头(图4),底部内侧卡扣翘出(图5),拆下八颗小螺丝。裸露里面的小机件(图6),感觉厂家还是很上心的,电机散热口包了钢网,防止大的金属物进入损坏。照明LED有个滤光散光塑料,为了光线不好时更好照明螺钉区域。电机上方有个小电路板,起初设计应该电量显示的,但是板上没零件没线路。这个差评,可能设计时有,开好模后出于成本考虑取消了。调速开关是上海金猿的,调速板(图7)设计在电机下方,散热口旁边。之所以不做成一体集成到开关里,可能是因为考虑到这样散热更好,应该过流过放保护电池也在这个调速电路里面。齿轮减速就不拆了,怕拆了多出几个零件,经常发生的事。不是很懂机械。再拆充电器(图8),输出0.8A,预估充满2.0Ah要三小时左右。正面(图9)EMI滤波阉割了,也是出于成本考虑?这个功率不大才12W,所以没有散热片。有个精密可调电阻,估计是提高充电电压精度的,出厂时已调试好。反面(图10),这个必需点赞,正儿八经平衡智能充电器。刚才拆电池有五个电极触点,T触点监控充电温度,正、负、C1和C2触点精准控制每一节电池充电电压。有效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新人第一次发贴,不足之处和个人见解有误之处请各位朋友指正,谢谢

网友A:
5262现在200左右的价格可以入,再高就没啥必要了,各家都换代了,大有的12V估计也快更新无刷平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262现在200左右的价格可以入,再高就没啥必要了,各家都换代了,大有的12V估计也快更新无刷平台了 ...

我双十一减完券154元入的单电慢充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开关回弹有硬,夹头同心一般。其它觉得还好

网友:
现在买要买无刷的。

网友B:
122入手1.5Ah版本的,感觉挺好用,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5262现在200左右的价格可以入,再高就没啥必要了,各家都换代了,大有的12V估计也快更新无刷平台了 ...

双十一 单电 159  还有优惠券可以用  挺实惠的  我记得加大有角磨机99两样只要二百三的样子

网友C:
平衡冲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是不可能的,里奇电池触点也是一样的,这只是为了给充电器检测单节电池电压的,三星电池还是很好用的,9a电流充电,用了两年目前还算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衡冲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是不可能的,里奇电池触点也是一样的,这只是为了给充电器检测单节电池电压的, ...

那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D:
直播间是159.但是那一男一女拿大家耍猴,手头的大有坏了就换平台,这个品牌没诚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播间是159.但是那一男一女拿大家耍猴,手头的大有坏了就换平台,这个品牌没诚意 ...

是的,都搞营销手段,和威克士一样。我感觉159还是很香的

网友:
离合太敏感,起螺丝起不动,不如29杂牌

网友:
维修挣的有部分风险钱。

楼主:
改天有空拆个高壹工机电批或大有DRH,这两天有小忙

网友E:
这个和5262一样吗

网友:
握柄前部前凸,接近三角形设计,硌手,握感差,不推荐

网友:
大有5262的電池就是貴,價格炒得太高了,這個牌子已經失去當年的性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和5262一样吗

一样的,包装变了,充电器变成慢充了。电池容量变大了。2Ah

楼主:
大有又出了DD-20TS

网友(2021-11-03):
引用 网友B:
122入手1.5Ah版本的,感觉挺好用,哈哈

是快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