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TL-WDR5620 v6.0拆解

楼主(2020-11-18):
朋友拿来路由问问我能不能硬改,没用过,在网上搜了一圈说看下配置,没找到V6版本,只好拆开看一下。不多说,上图。

不出所料,不见内存,集成到CPU了,也不知道是多少M,有说是16M,有说是64M,搞不清楚。

CPU:MT7628DBN

MT7613BEN,这型号我都没见过

闪存居然有4M。

谁有合适的固件,推荐一个呗。

网友:
这种路由器,做个AP我都嫌弃撇了

网友:
这个真的折腾不了了,看主控大小,我个人目测是16M的,内存都是内置的,就算有固件,刷别的内存不够,直接启动失败,反复重启

网友:
这款刚出来的时候买过,比现在的缩水程度稍微好一点

网友:
现在好像买不到壳子小的路由了

网友:
这么大个壳子,这么小个主板,主板上这么少的硬件,唬人吗?

网友:
这个折腾没意思了

网友:
这种就别折腾了

网友:
买壳送主板

网友:
硬件缩水,有线端口也只有100M,没必要折腾,还是老老实实用原厂固件吧,记得更新到最新版。

网友:
这个风格相当的TP,网络设备三贱客就是这样啦

网友(2021-05-18):
硬件来说还不如斐讯的K2

网友:
硬件上相当的缩水了,连内存都集成进了CPU,精简的不能再精简了

网友(2021-10-13):
记得5620从3.0之后就是16m了

网友(2023-11-21):
您的拆解非常有用 ~~~

网友:
电路板缩水了

网友:
看上去缩水严重,不知道使用体验如何。

网友(2024-03-14):
版本越高越缩水

网友:
有台4.1版本的,估计是一样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