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E2故障码的康佳电陶炉(KONKA KGCN-2016)

楼主(2020-11-18):
有故障,会出现E2,就拆了,不知什么原因,请问要怎样维修,先谢谢了。

网友A:
先把电路板清理干净,看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插接件有没有松脱的。加热盘中间那个热敏电阻重点检测一下,看看有没有断路。

网友B:
先把底板清理干净了..也许再通电就好了...........

网友C:
先把板子清洗干净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电路板清理干净,看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插接件有没有松脱的。加热盘中间那个热敏电阻重点检测一下,看 ...

谢谢,电陶炉用水加洗衣粉清洗干净的,中间热电偶测量不通,热电偶测量应是通的吗?沒搞过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底板清理干净了..也许再通电就好了...........

清洗干净后,试机还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板子清洗干净再说吧。

清洗干净的,已下单买个热电偶来试下。

网友:
重点检查热电偶及接插件

网友:
其实就是电炉。变个花样。

网友D:
刚在jdwx论坛看到楼主的帖子了,没人回复。 咱们这边普通用户还比较有折腾、分享精神

网友:
看到发热丝就知道只是个普通电炉子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刚在jdwx论坛看到楼主的帖子了,没人回复。 咱们这边普通用户还比较有折腾、分享精神  ...

那边估计专业搞维修的人比较多,人家是靠这个吃饭的,免费指导小白修电器这种事一般没人愿意干

网友:
加热盘上的温控管检测一下。

网友:
好像跟九几年父亲家暖炉很像,只是把弹簧发热丝标准件,换成了正弦波发热丝片非标件,加了几档定时器电路。

网友:
如果电陶炉通电,数码管显示E2,并蜂鸣报警,可能是热电偶与主板接触不良(检查主板上的“MAIN”2P插座连焊、假焊、虚焊和焊点脱落,插座与热电偶连接线松动)或热电偶损坏(用万用表电阻档位测热电偶输出两端应是导通;热电偶感温点焊点脱落)。这时可以尝试补焊主板上的“MAIN”2P插座。插牢固热电偶插座,或者更换热电偶。

网友:
电陶炉温控器损坏,就是中间那个感温探头,我前几年修过一个,就是感温探头损坏,用表测不出,直接换了一个新的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边估计专业搞维修的人比较多,人家是靠这个吃饭的,免费指导小白修电器这种事一般没人愿意干 ...

不是不想教,教小白出了事谁也负责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