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特来验证一下,arry[i]=0xff; 会不会自动去方括号里的内容

楼主(2020-11-18):
今年7月份本人发的一段程序有坛友发现有错误,数组后面方括号连同里面的变量一块消失了。在我给这位坛友PM的时候发现能输入,但发表后方括号自动给去掉,特发贴来验证。以下array后面是方括号,内有变量i
arry[i]=0xff;
arry[i]=0xff;

楼主:
好像问题没出现,再把那段程序粘一下。
      for(i=0;i<4;i++) arry[i]=0xff;     // 初始化暂存数组
      for(i=0;i<4;i++)
         {
           digitalWrite(red,HIGH);       // 红色LED灯亮, 这时要按原遥控器上的按钮, 1-4位
           tmp=getNumber(0);             // 检测输入的原遥控按钮编号
           digitalWrite(red,LOW);        // 让红灯在每一位输入后闪烁一下
           delay(300);
           if(tmp<255) arry[i]=tmp;      // 如果输入编号有效则保存
             else i=4;                 // 无效(短按按钮或原遥控器没有设定的键)则结束当次设置
         }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像问题没出现,再把那段程序粘一下。
      for(i=0;i

好像又没问题了,请管理员删贴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像又没问题了,请管理员删贴吧。

感兴趣的坛友可以试试,在PM中 加上这样一句,发出去再看看有没有变化。arry=0xff;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兴趣的坛友可以试试,在PM中 加上这样一句,发出去再看看有没有变化。arry=0xff; ...

问题又出现了,怎么回事?有时出现,有时不出现。再试一下 arry=0xff;

网友:
特发贴来验证。以下array后面是方括号,内有变量i
arry[i]=0xff;
arry[i]=0xff;

网友A:
一般贴代码的时候用

格式

网友:
直接发代码有时刚好适配HTML标识,用插入代码就不会出现这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贴代码的时候用格式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