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变压器是不是挂了?

楼主(2020-11-18):
微波炉的变压器,开机闻到冒烟有油漆味。
量阻值分别是:
初级2.2欧
灯丝组0.2欧
高压组141欧

网友:
这下点焊机有着落了

网友A:
这个发热冒烟了,不是负载太大就是匝间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发热冒烟了,不是负载太大就是匝间短路了。

换了新的磁控管开机还是有味道。估计变压器不行了。但是阻值又看不出问题在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新的磁控管开机还是有味道。估计变压器不行了。但是阻值又看不出问题在哪 ...

能用就用吧,用到坚持不了再说。

网友:
保险丝看看烧了没?初级端阻抗太小了。估计线圈烧了。

网友B:
勿尝试修复,不值得 且 不靠谱。

收垃圾处买一个,15-20元。

这个就做点焊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勿尝试修复,不值得 且 不靠谱。

收垃圾处买一个,15-20元。

初极不行了,就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初极不行了,就没用了

初级不行,卖废品

网友:
高压绕组挂了,铲除高压绕组铁芯和原边绕组尚可另做他用。

网友(2020-12-24):
看烧焦的是次级。另外如果变压器坏了,微波炉肯定没法加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