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大神联想小新 USB3.0口坏了,是配置的问题吗?

楼主(2020-11-18):
2个USB3.0口都不行。插上设备后没变化,USB2.0口能使用。重装系统后还是一样。

求大神支招

网友A:
干南桥干南桥干南桥!

网友:
拆机 干桥 跑路

楼主:
这个CPU 不是集成南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南桥干南桥干南桥!

这个CPU不是集成南桥吗?

楼主:
别吓我。。这个U不是集成南桥吗

网友B:
美帝良心不是一直宣扬售后体系最完善吗?恭喜你可以体验一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帝良心不是一直宣扬售后体系最完善吗?恭喜你可以体验一把了。

有年头了 不知道可还在保修期。而且之前进过一次水、、、后来吹干了正常使用了半年。现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