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oza Mini-s 魔爪稳定器拆机,求解决指导

楼主(2020-11-18):
moza mini s 魔爪稳定器 拆机  有一块18650电池。已经拆下去了。
存在问题 主板正负极是通的。是通的。。。。。。不知道怎么解决。有大佬指导一下吗。

网友:
正负极短路先查电容元器件,再查电源芯片有没有故障。主动式稳定器我网购过一个,只是跟父亲同事出租过一两次,因为三四次出现同事出租相机纠分,我的稳定器没再敢租下去。我买的稳定器好像499元入门级手机通用充电套装,自带miniUSB实际是联机线单片机接口不可线充,两节18350锂电池串联,航向轴可360度无限制旋转,虽然有利于配合客户端全景云台拍照模式,但是里面肯定有滑环碳刷零件。

网友(2021-07-16):
怎么拆开的?能讲一下吗?

网友(2022-01-02):
修好了吗?可以出给兄弟吗?我的是板子 是摇杆键不会自动归位,不灵敏,。可以不?540695633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