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款日本DAIKO大光电机的筒灯,型号:DDL-4397FW,做工比较日系

楼主(2020-11-18):
拆一款日本DAIKO大光电机的筒灯,型号:DDL-4397FW,做工比较日系

关于DAIKO大光电机,百度查到:
創業94年
設立73周年の信頼と実績
  • ◎大正15年創業。照明のデザインから製造・販売まで一貫して行う、照明器具専業メーカー。
  • ◎LED照明のリーディングカンパニー。
社  名
大光電機株式会社
創  業
1926(大正15)年
設  立
1948(昭和23)年
資 本 金
49,000万円
従業員数
843名
事業内容
照明器具全般の製造及び販売
取引銀行
三菱UFJ銀行、みずほ銀行、
三井住友銀行
代表取締役社長
前芝 辰二
代表取締役副社長
杢内 孝
関連会社
ダイコーエンジニアリング(株)
売 上 高
2019年度/395億円

在国内基本上没有什么知名度,比不上松下照明和NEC照明业务,但在日本本土,还是很不错的品牌
前几天得到样品一只.就直接拆了

单只筒灯采用一只小纸盒包装
一整张贴纸,贴到纸盒的两个面
优点是在纸盒的两个面,都可以看到到灯具的标签
产品取出来了

换个角度
该筒灯,通过了日本的SB认证,应该是像中国的CCC认证一样,是强制性认证
筒灯背面
这张图片,是把驱动电源的外壳拆下来了
图片的顺序搞乱了,也就不调整位置了
这个就是驱动电源,装在筒灯散热器上面的样子
拆下螺丝,就可以把散热器和电源分离
电源底部图片
标签上面的警示语
操作示间图
拆下两颗螺丝,就可以分开筒灯部分
取走反光杯
散热器部分,上面有LED模组,
这个灯具是双色温的,可以看到模组有白光和黄光的灯珠
接线端子是有四条线的
拆下模组后,发现组背面没有涂导热硅脂,感觉有点不科学

LED模组的材质是铝基板的
LED灯珠特写
是3030的灯珠
用料不错

点亮黄光时的功率:8.7W
点亮白光时的功率:6.94W

值得说一下的是,这款灯是白光和黄光双色温的,第一次点亮是黄光,关掉墙壁开关后,再开就是白光,然后再开就是黄光了,也就是说,只能在黄光和白光之间进行切换;

而我们国内的双色温灯具,基本上是这样的变光顺序:白光---黄光----白光+黄光

也就是说,会多一个第三种光色,白光+黄光,点亮后,差不多相当于4000K的色温.
这样来看,还是国内的,更回符合市场和用户的需求

楼主:
二楼是LED驱动电源部分,在论坛,电子部分才是有肉的环节
接线端子,放在驱动电源外壳上面,相当于裸露在外,

为了解决安全的问题,就给接线端子戴了一个套套
取下套套

就可以看到自压式的接线端子
驱动电源的正面
还有一张同一角度的图片,一并放上来
驱动电源的底部,是一整块的导热垫
不得不说,真舍得花成本
很多电子产品,也是在大的功率器件上面垫一块.
电路板和接线端子,都取出来了
驱动电源底部的图片

下方的那颗多脚IC,应该分控黄光和白光亮的IC,相当于一个A/B两路的IC
英飞凌的MOS管
这个IC根本查不到相关的资料

筒灯拆解完成了,做工和用料相当好,是一款比较精致的筒灯;
功能和实用性,不如国内的变色温灯具,国内的灯具,基本上都有白光和黄光同时亮的功能,甚至有些产品,还是增加一个小夜灯的功能.这样就更加人性化,增加了产品的卖点和实用性能.

网友A:
我家的辅灯就全部用的4500k的LED

网友B:
电源板像是手工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辅灯就全部用的4500k的LED

几年前我的很多手电也是,换4000K灯珠实惠一些,也有4500K当初比较贵,CREE最贵。
最喜欢大连路明多成分氮氧化物,全光谱荧光粉灯珠技术,4000K蓝色光峰值比例低于橙色光,虽然1万小时寿命短了点,但是比YAG白银价荧光粉实惠。

网友C:
没有想象中的好,但是也很不错了,价格估计很贵,花它的价格买国产,也不会比它差。

网友:
成本得30到5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辅灯就全部用的4500k的LED

4000K   5000K都是比较适合家用的光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像是手工做的

电路板底部,一大堆的贴片元件 ,手工真做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想象中的好,但是也很不错了,价格估计很贵,花它的价格买国产,也不会比它差。 ...

火到猪头烂,任何产品,只要钱给到位了,质量也差不了

国产也不是做不了这种生产工艺,只是做中低端市场的太多了

极有可能,这款灯也是国内企业代工生产的

楼主:
粗粗的估了一下,可能会超过50

网友D:
用的3030 日亚灯珠,不错。

网友E:
那么好的电源板太棒了:Strive: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3030 日亚灯珠,不错。

从实际点灯效果来看,质感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么好的电源板太棒了

上面肉很多啊,用料也都是大牌的

网友F:
这货没百八十的买不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货没百八十的买不到吧!

按日本市场的销售价格,应该要超过百八十了,

他们赚钱容易,消费力强

网友:
日本售价起码500,哈哈 ,看看现在日本市场的筒灯价格就知道了!

网友:
看着不错,挺规整,估计价格是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