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女儿获赠的平衡车长时间没有使用不能充电了请教大家指点迷津

楼主(2020-11-18):
        女儿获赠的平衡车长时间没有使用不能充电了请教大家指点迷津,见图如下,我还不会画出原理图,看到坛友老邓发的修复蓝牙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5380充不进电,这时灵机一动是否我娃的平衡车也许只是保护电路故障,保护了所以充不经电?年前拿到过维修电动车姜师傅那里看了看,说是锂电池亏电需要换个锂电池,不能像电动车的铅酸电池那样加蒸馏水或硫酸满血复活,这个锂电池36V不好掌握其高低充放电时间,所以没办法用电容激活,那样不安全,东西坏了不用别伤了人不划算,所以就一直 一角,今天浏览论坛看看老邓的主题,看到后给老邓私信,发图片只能发链接地址,所以发帖一是请教大家,团结起来力量大;而是方便私发给老邓图片链接地址,感谢大家帮助,谢谢!

网友:
找个可调电源调到36V充个半个小时,再拿原装充电器充就行了。

网友:
按照一楼说的方法用36V电源试一试,如果不行,把电池拆了,一个一个测量一下电压,如果有0V的,就不要折腾了,如果还有2.4V~3V,按照以下方法折腾 ,去买片TP4056充电板,对着里面的电池,一个一个充满安装回去就行了

网友:
就按2楼方案,直接对电芯充电,达到一定电压,就可以用原配充电器充电。

网友:
帮忙修过一个,电池包是10串两并,也是不充电,拆开测试有6粒电芯为0损坏,更换动力电芯解决

网友:
充电时有人值守,周边不要放易燃物品,准备好灭火器。锂电池发起脾气来可是厉害得很。

网友:
过放了,直接对电芯充电半小时就好了。千万注意安全。

网友:
拆了电芯激活放小电扇和小手电用吧 我给他们换了好多组了 激活了也不行 这种电芯质量不行 放电电流对于它来说有些大 所以很容易损坏

网友:
用老式万能充对每节电池充下激活,每节超过3v即可用原装充电器充满

网友:
应该是电池饿死了 ,傻冲冲一冲

网友:
我的蓝牙耳机修理是因为单个电池偶尔过放免拆补电用的。你的是电池组,还是拆开看看好。
1,拆开电池包,万用表测每个电池电压,0V的必须拆换,2V以下的最好也换掉。
2,电压低的用恒流稳压电源补电。没有电源就找个充头,USB线连出来串个三五Ω到10Ω功率电阻直接补电,应该二三十分钟能补到3.5V以上。
3,上面是临时救一下。要长久好用的最好能配容量内阻基本一样的组合。

网友:
越往下看,越精彩

网友:
拆了一组一组的量一下电压吧,如果是单纯的过放保护了,一组一组的用4.2v4056板充满就行。如果有的组电压是0了,就得更换电池组了。。

网友:
这个电池不要修 除非你有可靠的动力18650   不能开机不能充电基本上都是电池挂了  不能随意用容量型电池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