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记录贴】和坛友PY的K9PHGY8S7E,上sm2246en测试

楼主(2020-11-18):
和坛友PY来的,坛友的帖子如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page=1#pid6932675

K9PHGY8S7E,三星14nm 2D MLC,是16nm颗粒的后一代产品,这个颗粒,算是K9PHGY8S7D的弟弟。

苹果电脑上用的固态拆的,坛友把拆机板一块发来了

焊盘封胶的,会比较难处理一些。

先清理焊盘,除胶吧

刮下来的黑胶沫沫,有点恶心。

清理的差不多了。

BGA108的颗粒,也不好上测试架,直接植锡上板子吧

用的M2的46en,只有2个焊盘,双贴做个128G的吧。

焊接完,上机开卡

单贴ce分布

开64G成功。

测试:

卧槽,母牛下不了崽——牛B坏了。单贴跑分900分+,爆发力无敌,性能小钢炮啊。

接下来双贴

双贴开128G

坏块数比较平均,颗粒还是不错的。

跑分:

满速存在,忍不住喊666

跑圈:

这个颗粒的爆发力和三星16nm的K9PHGY8S7D相比,有过之无不及。

分享完毕,撒花!

插曲:
颗粒到手想上903看看效果来着,结果没参数。

58xt SS14的包里,也没有这个ID。

PS3111有这个ID,但没有固件(需要固件SBFCF1.2,谁有这个固件的可以分享一下)

暂时这个颗粒的最好归宿,还是2246en。

网友:
兄弟手上还有3268ab的量产工具吗,看之前帖子有个坛友说你的sm32Xtest_repack_s0312v3 这个可以量产台电锋芒128,手上,台电锋芒挂了,flash和那个坛友是一样的。我自己网上找了一堆都是量产不了的,快疯了,有的话能不能发一个给我,329741490@qq.com:dizzy:

网友:
我的8s7d上903 280 250,估计这个上903 写入可能260:lol:上sata都是跑满

网友A:
大佬是不是那个8颗换4颗的啊

网友:
看到坛友帖子提到你的工具可以量产台电锋芒128gU盘,我的U盘废了,昨天折腾一天,网上找了好几个工具都不行,手上还有sm32Xtest_repack_s0312v3这个工具吗?能不能发给我,329741490@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是不是那个8颗换4颗的啊

是滴。

这个上903没参数,添加参数没开出来,放弃了。
而且在903上开出来,也怕903 hold不住。8s7d上903,其实就有频繁掉固件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滴。

这个上903没参数,添加参数没开出来,放弃了。

上2246xt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2246xt吧!!!

8s7e上46xt有成功的朋友吗?分享一下开卡固件

网友:
2246xt不支持MLC吧,目前没看到有版本支持。、看错了,以为2256KT:loveliness:

网友B:
这个8S7E用46EN的0823A工具开,工具里自带参数,还是你自行添加的参数?我手里也有这个颗粒,貌似之前测订时候工具里没有参数,所以暂时搁置了,吃灰中。

网友C:
请教大佬,您这个封胶的清理经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佬,您这个封胶的清理经验,谢谢!

用宽刀头烙铁300多度刮就行了,别太大力,否则会刮伤基板。刮平了,不影响植锡上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8S7E用46EN的0823A工具开,工具里自带参数,还是你自行添加的参数?我手里也有这个颗粒,貌似之前测订 ...

现成的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宽刀头烙铁300多度刮就行了,别太大力,否则会刮伤基板。刮平了,不影响植锡上板,就可以了。 ...

多谢大佬分享经验,效果很好,可惜之前搞坏了一个颗粒。

网友:
这颗粒46xt有参数吗?

网友D(2021-09-17):
这个颗粒能不能上慧荣sm2258G板子,想做个1t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颗粒能不能上慧荣sm2258G板子,想做个1t

首先,单颗8ce 64G的颗粒,最大也就能做256G的盘,做不了1T。
其次,2258不支持这个颗粒。2258做1T选其它3D制程的颗粒吧

网友(2022-04-18):
求这个颗粒上2246XT的固件

网友(2023-06-07):
可以分享一下你2246的工具吗?kgdbjtfqp@126.com

网友(2023-09-14):
范总,这个K9FHGY8S7E上2246XT的固件现在有了没有啊?51255383@qq.com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