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分体式磁能热水器

楼主(2020-11-18):
坏了拆解修好了,拆解过程分享

网友:
这不就是个电磁炉

网友:
这个烧水快吗

网友:
感觉电磁炉效率不行,没有电水壶烧水快

网友:
热交换器在哪里?

网友:
这东西,不比直热式效率高。

网友:
这个热水器安全环保不用担心洗澡时漏电。

网友:
水电隔离,安全耐用。

网友:
类似楼主的产品,工业潜水泵,通常利用水流散热,顺便也加热点水,只是漏电概率比220伏水泵小。

网友:
这种能真正做到水电分离,安全性很好。不过市场还没有流行起来

网友:
电磁炉啊,就是,估计、貌似线盘还是铜的,密绕

网友:
不就是个电磁炉

网友:
安全没的说

网友:
居然是这样的,,,,,

网友:
就是装个是,电磁炉烧水………名字高大上了

网友:
最大好处就是水电分离,不担心触电

网友A:
洗澡的水汽进到电磁炉那侧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洗澡的水汽进到电磁炉那侧怎么办

不用担心,这个电磁炉可以装在卫生间外面。怎么洗水汽都过不来。
厂家的思路不错,以前我打算自己做一个类似的

网友:
电磁炉挂墙上了

网友:
效率低啊,如果装在浴室里面电磁炉坏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