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两个锂电池万能充电器

楼主(2020-11-18):
      现在锂电池的应用越来越多了,比如手电啊,剃须刀啊等等。锂电池电压高,能量密度比较大,但是锂电池也比较危险,所以我目前大多数使用电池的地方都是在用镍氢电池,充电电池比一次性电池经济性好,手里有爱乐普,富士通,松下,小米等5号7号电池。
      这两天翻抽屉的时候,看到两节国产的尖头18650电池,旁边还有两万能充电器 ,这肯定是老爸买的,对于这些东西不是太放心。电池是肯定不能拆的,那就拆解充电器看看吧。两个充电器还不相同,但是相同的是都没有产品型号,厂名,厂址,这还敢使用吗?要拆开来看个清楚,以下图片就是拆机内部情况。

以上图片是其中一个充电器内部情况,一个13001开关管,一个1N4007,还有一个8脚的HT35820DA芯片,不知道这个IC芯片什么作用!还有另外一个也一起拆开如下图:
这一个结构也相差不大,一样用一个13001开关管,一个1N4007,还有一个8脚的芯片CL6505,还有一些电阻电容,两个对比
这就是两个充电器的情况,不知道两个使用起来是否靠谱,充满电后能够自动停止充电吗?如果都不好,那我就把电路板拆了,在网上买个TP4056小板装到外壳里使用,这样就可以充18650和14500,17500电池了。目前手里只有一个米勒ML102,外壳固定只能充18650。

网友:
我肯定不敢,高压侧没有电源芯片,单管式自激方案RCC简易电路,不如旧手机USB电源加4057充电板。

网友A:
这种东西建议用4056x,原装的电路都有防反接功能的,4056没有

网友:
不错了,至少还有358,勉强能用

网友:
3582,万能充时代的万能充ic

网友B:
3582这个锂电IC还算常见,基本上用在万能充或者类似的220转4.2充电器上.

网友C:
放心用吧 我某宝买2送一撸了3个  用着没问题

网友D:
这种充电器很多人都在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建议用4056x,原装的电路都有防反接功能的,4056没有

请问TC4056A有防止反接功能吗?目前手里有两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82这个锂电IC还算常见,基本上用在万能充或者类似的220转4.2充电器上.

那另外一个CL6505是什么芯片,和3582功能一样?这芯片好用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心用吧 我某宝买2送一撸了3个  用着没问题

能用和好用是两回事,想知道它能不能充满自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充电器很多人都在用着

我用的是米勒电子的ML102,用了好几年了,给手电的18650电池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米勒电子的ML102,用了好几年了,给手电的18650电池充电。

我用的是9.9元共田芭蕉扇来充电,还可以当个放电器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另外一个CL6505是什么芯片,和3582功能一样?这芯片好用安全?

那个也是3582啊,另一个厂家的,富满。
3582截止电压略高4.25V,和一众神器当然没得比,至于用还是能用的,就拿来充各种垃圾电池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也是3582啊,另一个厂家的,富满。
3582截止电压略高4.25V,和一众神器当然没得比,至于用还是能用的 ...

锂电池可不敢用山寨产品,目前手里有三洋大红袍浅蓝头,三星紫皮2600ma,松下的17500和索尼14500.

网友:
这种太简单了,以前用过一个这样的充电器,最好还是放弃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用和好用是两回事,想知道它能不能充满自停?

这个以前专门生产出来用于手机电池充电用的,缺点一是截止电压稍高,二是充电电流小。
好处就是自动识别正负,充电自停,拿来充一般国产电池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以前专门生产出来用于手机电池充电用的,缺点一是截止电压稍高,二是充电电流小。
好处就是自动识别 ...

能识别正负?难怪呢,我拆开后重装起来,插电后用万用表测量,正负极电压是负值!还纳闷呢!也没做什么改动,极性就变了,如果给电池充电会不会很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识别正负?难怪呢,我拆开后重装起来,插电后用万用表测量,正负极电压是负值!刚才还纳闷呢!也没做什 ...

这个就是给粗心的人准备的,防止电池接反烧充电器。特别是以前的手机电池,很多接口都不统一,在不清楚正负的情形下,用这种芯片非常方便,不然也不叫什么万能充了。
电池正负极随便怎么放,都可以自动识别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