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心理安慰,求一个电热水器最简单的清洗方法

楼主(2020-11-18):
有排污口,是不是拧开,拿出镁棒,然后放冷水一种冲冲冲,即可?单单拧开排污口,其他不动,能出水吗?

我知道如果酸性溶液,然后高压水枪冲,会出黑水。但太麻烦。

其实我这边水质非常好,自来水tds常年80-100;我一来想看看镁棒的状况,二来是昨晚自来水突然发黄数十分钟(大概附近管网有维修),部分不干净自来水进入热水器。想放掉,重新加热。

谢谢指教!

【补充】
大家的经验都很实用!

再求教:如果要过滤发黄的自来水,前置过滤器(40μm钢丝网)或者PP棉(类似于净水器前级,可至10μm)。那种可行性高?
发黄是偶尔的,常见于停水后,或者附近有管网维修。混入泥浆,流到你家已经被稀释数百倍,颜色不正常,但称不上黄泥水。

个人感觉:PP棉应该可以,但是否影响水压?

楼主:
我拆装过电热水器,但现在忘记了。貌似关闭冷水三角阀,拧开排污管(这时候由于气压不平衡,是不会出水的)。然后混水阀打至全热,打开龙头,排污口即可出水(热水口相当于进气口);放完存水,打开冷水三角阀,冲一阵。

以上正确否?

网友A:
拧开排污口,镁棒也一起出来了,如果水流不出来就把进水口也拧开,实际上水质再好镁棒也会腐蚀,我在杭州,烧水从来都没水垢,热水器镁棒也腐蚀的不成样子了,内部很多水垢,但是比较软,但是也很难清理,由于只在下部,就买了清洗剂,排空后把排污口和进水口拧上,溶了一盆水灌进去泡了24小时,干干净净,事后也要冲洗几次,镁棒最好也换掉,30多块钱一根,也不贵。其他的就没什么好注意的了,就是灌清洗剂比较麻烦,最好用水泵往里抽,

网友B:
  关掉进水开关  水直接会出来 ,放完 直接开进水阀 冲一会 就好了  ……

网友:
我买的某品牌带清洗功能的热水器,外置一个清洗粉盒子,大约是柠檬酸,将柠檬酸倒入盒中,加水,后面的操作大约就是浸泡,冲洗。我没有操作过,步骤也记不清了

网友C:
买一根1.5左右花洒软管,灌满柠檬酸粉后,串进冷水管与热水器之间,开花洒让冷水把柠檬酸粉冲进热水器后关半花洒,加热烧开水,二十分钟后把里面的水排掉即可。
洗热水壶的柠檬酸,一包可以洗1.5升的壶,如果你的热水器是60升,大概要放40小包柠檬酸,水质好可以少放点,水质差可以多次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拧开排污口,镁棒也一起出来了,如果水流不出来就把进水口也拧开,实际上水质再好镁棒也会腐蚀,我在杭州, ...

您说的是几年时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根1.5左右花洒软管,灌满柠檬酸粉后,串进冷水管与热水器之间,开花洒让冷水把柠檬酸粉冲进热水器后关 ...

多谢!软管我有,但这种管口径才4分,往里边加粉感觉不太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掉进水开关  水直接会出来 ,放完 直接开进水阀 冲一会 就好了  ……

您这个是我本意想问的。谢谢!
不过不开热水管,或者拧开热水接口,能出水?貌似不能。被大气压顶住的

网友:
宝里边不是有卖除垢粉末的吗,放里边,反正除水壶里水垢非常有效

网友D:
我觉得可以打开排污口同时就取出了镁棒,关闭冷水进水,打开喷头到热水位置从这里进气,因为重力会把罐子里的水排出来,但是怎么清洗内壁是个问题,可能要用弯头的高压水枪冲洗才有效果

网友:
镁棒是李代桃僵,防止热水器壁腐蚀。镁棒在,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软管我有,但这种管口径才4分,往里边加粉感觉不太好弄

自来水的压力,冲粉进去太简单了,只要不是填得很实,或者抖一下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软管我有,但这种管口径才4分,往里边加粉感觉不太好弄

先用水把柠檬酸粉液化,再灌软管里,软管再接上热水器,一开花洒,软管里的液体就被充到热水器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水把柠檬酸粉液化,再灌软管里,软管再接上热水器,一开花洒,软管里的液体就被充到热水器里了 ...

好吧试试看。话说20分钟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可以打开排污口同时就取出了镁棒,关闭冷水进水,打开喷头到热水位置从这里进气,因为重力会把罐子里 ...

是的。高压水枪我有,但不是弯头。这活儿夏天合适,会弄得到处是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吧试试看。话说20分钟够吗?

几秒钟软管里的水就进去了

网友E:
手里有草酸分析纯不知道可以洗热水器不,怎样的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秒钟软管里的水就进去了

我是说加酸后反应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里有草酸分析纯不知道可以洗热水器不,怎样的比例。

可以。理论上醋酸草酸柠檬酸都可以。只要酸。之所以草醋柠檬,主要是图个心理安全,其实处理得当,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