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韩国hammerhead直柄电动螺丝刀

楼主(2020-11-18):
这个螺丝刀上螺丝容易卡住,卡住后不转,需要充下电才能回复,拆开看了下,也没找到毛病在哪,凑付用吧

网友:
我猜可能是电芯不行了,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卡住需要充电,估计就是楼上所说的电芯不行了。卡住导致电流增大,电芯电芯不行了电压下降厉害,导致保护板保护,充一下电保护板就恢复供电了

网友:
美国牌子,被收购了。

网友:
电池不行了。

网友:
韩国制造的东西给我的感觉:
宣传起来指标很牛X,用起来还可以,寿命只是能比国产好点,使用成本不低。
所以高丽棒子的产品说得再好都要慎重

网友:
堵钻电流不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