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带大家看看肛肠环切手术中使用的吻合器

楼主(2020-11-18):
吻合器是外科手术中常用的器械,普外、消化、妇科、肛肠等等都会用到,之前看到大家对痔疮手术感兴趣,这次带大家看看肛肠手术中使用的吻合器。
手术名称:痔上粘膜环切术(PPH)
作用:切除痔疮上方的粘膜,阻断痔核血供从而起到治疗痔疮的目的,同时具有提拉肛垫的作用,注意,这个手术不是直接切痔疮,说直白点是切掉一段直肠上的粘膜组织

主角登场,一把做展示的样品

红色部件是保护装置,只有观察窗内红线在绿色范围才可以打开

尾翼,旋转尾翼可以开合器械前端

这是前端打开后的样子,看到中间的槽孔没,手术时医生需要先在直肠粘膜上用三根缝合线打三个荷包,把粘膜拉起来,再用钩子把线从凹槽里拉出来,这样要切除的组织就进到了吻合器里

抵钉座,类似订书机

钉仓和刀头,绿色孔里全是钛钉,可以想象下迷你的订书机钉,样子差不多,因为是展示样品,里面的钉子已经没了,肛肠手术切口愈合后可以排出体外,腹腔镜下用了吻合器这些钉子就只能留在人体内了,会被组织包裹,就是长肉里了,不过放心,这东西不生锈,很安全。绿色环内侧是圆型的刀头,切的时候刀头把组织切断,同时钛钉闭合创面,意思就是切完就直接缝好了

接下来是内部结构,毕竟是医用器械,手柄采用的是超声波焊接,有卡扣的位置也打了很牢固的胶,只能暴力砸开,大家看看就好

这是拆出来的刀头,钉子就是通过白色的部分推出去

到此结束,谢谢观看

网友:
太像火箭炮

网友:
看得我菊花一紧

网友A:
当年我实习的时候只做过食管癌和直肠癌的手术用这玩意,当然,我也只有站旁边看的份。我总觉得没有传统的线缝那么有美感,虽然用吻合器很快,但是毫无成就感。

网友:
不错的样子,第一次见到!

网友B:
咋用?把它插到P 眼里,然后拉出来肉,然后咔嚓一钉就完事?

网友:
数码之家对菊花研究的很深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用?把它插到P 眼里,然后拉出来肉,然后咔嚓一钉就完事?

是切掉一段,然后咔嚓一钉缝上完事

网友:
割包皮的也类似吧,好像那个刀片割的时候还要旋转一下

网友C:
都说10人九痔,我不是为我自己开脱,当年是真疼,叫环状内外混合痔,就是用的吻合器,自费一个要3900,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 倒是没再犯,身边朋友单纯切除没用这个的有做了又犯病的,高科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说10人九痔,我不是为我自己开脱,当年是真疼,叫环状内外混合痔,就是用的吻合器,自费一个要3900,不过 ...

主要是和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有关系,进医院做手术不就类似进修理厂修车?修车师傅只能修好现在的毛病,谁敢说车子未来就没同样的毛病了

网友:
有工具的话应该比1980年好,后来出现人造晶状体可惜不能微距对焦,以后说不定出现人造角膜,甚至人造眼球等。

网友:
挺贵的,到医院得2000多一把。病人医保能报销一部分。

网友:
看到的估计都会菊花一紧…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高科技工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当年我实习的时候只做过食管癌和直肠癌的手术用这玩意,当然,我也只有站旁边看的份。我总觉得没有传统的线 ...

你的美感是建立在一针一线慢工出细活之上的,病人可能无法陪你消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美感是建立在一针一线慢工出细活之上的,病人可能无法陪你消受。

使用吻合器还有一个原因是手术术野不好,比如腔镜下的手术,手根本进不去,总不能为了美感改开腹,肛肠手术也就那么大点地方要一针一线缝出美感好像也挺为难医生的

网友:
我经常用这个玩意

网友:
数码之家口味越来越重了

网友:
菊花一紧。。。。。。。。。。。piap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