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加了个内存条,解决的电脑需要开两次机的问题

楼主(2020-11-18):
话说我电脑之前都是需要开2次机才能正常用。
第一次开机,60%开机就蓝屏,到5分钟运行个90%的软件99的可能无法打开,然后死机。。。扒电源重启,就好了。
找不到解决办法,于是就开机后马上把电源,重启这种不健康的方法用了一段时间,忽然有一天系统坏了。。。不知道是不是损伤了硬盘。
前两天从另一个主板上拆了一个ddr3的内存条,2个一起。
现在开机没问题,还是跳出来内存故障,按照系统提示的开机会运行memory 检测软件显示没问题,但是开机还是跳出来内存故障,不过我直接关掉窗口不搭理。。。正常能打开软件。。。于是我判断之前的问题就是内存的问题,我英文看不懂。。。
这几天系统坏了重新安装的中文的看明白了。
不过我现在多个了内存条不影响了。

网友:
尝试把原来主板上的内存先不要插 只用你新加的那条试试还有没有这问题
排除法处理

网友:
感觉像是一条内存槽的供电有问题

网友:
系统哪来的内存检测软件

你这是硬盘有坏道了,用U盘启动MHDD扫描一下坏道吧

网友:
有点像是电源功率不稳导致的。

网友:
dell品牌机,后配了4G内存, 用了几天没试,之后就偶尔蓝屏 但是DELL 自己检测,内存测试软件都没有问题,从另外一台DELL台式机拆了内存替换没问题了 插到拆的那台机子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