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索尼全画幅旗舰到手即拆!SONY A7R4微单相机彻底拆解

楼主(2020-11-19):
双十一搞了台索尼大法相机Alpha 7R Ⅳ,一直好奇怎么能卖这么贵呢,于是动手开始拆看看。不同于网上其它拆解,本次拆解尽量把里面拆得彻底。

外包装的盒子:

拆解顺序为先拆下屏幕这一整块(附带按键一起的),接着拆相机肩键那一块,接着就是目镜、主板、COMS传感器及快门等。先把屏幕拿下,左侧 屏后  及右侧还有下方均有螺丝,依次把它们拧下:

next

楼主:
接着拆肩键部分,找到两颗隐藏比较深的螺丝,拧下后即可去拆主板,注意电池排线下还有FPC,主板背面还有两条FPC。

楼主:
COMS部分防抖是用磁铁和3颗滚珠实现的,结构很精妙,磁铁吸住并在其间用滚珠支撑,这样就可以抵御上下左右的低阻滑动。电磁铁通过其特殊算法来精确调节抵御抖动。按键主要是有三类,一类是短接至地产生信号,一个是ADC类型判断短接不同阻值产生不同电压,还有一种就是编码器,利用光电编码器实现编码。按键的机构同样设计非常好。就是拆的太难,软排线设计简直反人类。   仅看主板硬件上东西感觉不像近2万东西,不过其对焦和软件算法的确牛。快门那几个精密处没拆了,因为还得装回去用,装比拆要快很多,毕竟熟悉了点。(里面没有零件或螺丝多的,就算一个塑料片也是有用,要是发现多了或者少了,还是拿手电慢慢趴地上找吧)

网友:
索尼不管是以前的随身听 到现在的手机相机笔记本 硬件设计风格一直都没变

对比一下看有什么改进?3640万像素全幅微单索尼A7R拆解: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31740

@吃蒜兔子 详图教你拆索尼a7R4微单: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9734-1-1.html

网友:
全画幅,有钱人

网友:
楼主牛人,网上的新机拆解评测一般都是商家/厂家送测的,自购新机到手即拆,佩服。

网友:
有钱人啊,表示买不起,也不敢拆

网友:
厉害了!先占位看直播

网友:
就算买回来也不敢冒险拆开了

网友:
感觉如果是我拆完估计装不回

网友A:
人类最高精尖最精密的产品,除了光刻机,就是数码单反了

网友:
眼睛都看花了,别说拆了,厉害,佩服

网友:
学习学习,打酱油去。

网友:
集现代科技大成者

网友:
人狠话不多!高手!

网友:
还能装回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类最高精尖最精密的产品,除了光刻机,就是数码单反了

这个怕是没有以前的磁带录像机复杂吧

网友:
单机身就近2万块了!这么高级的相机,楼主加些文字解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类最高精尖最精密的产品,除了光刻机,就是数码单反了

是么,别的不说,我就说我见过的,手术显微镜,可比这个复杂多了

网友:
真心佩服!牛人!
很多产品装配是有专用治具辅助的,牛人不但能拆,装回还可以正常使用。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