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迈腾无线充电模块全网首拆

楼主(2020-11-19):
今天去装了个迈腾无线充电模块,听车友说611充电很慢,就想着装个611b结果被告知611B均为高仿,就很好奇这东西做工咋样,就拆开看下,这个板带个天线接口但是里面没有任何连接线,看着除了隔绝热量固定之外看不出来有什么其他用途,因为手机带着手机套无法充电,所以索性直接把这块板拿掉在测试一下,有没有大神给解释下,期待谁手里有611的来个拆解对比下做工咋样

网友A:
高防要做成这样估计要赔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防要做成这样估计要赔本了。

不服不行确实是高仿

网友B:
仿得很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防要做成这样估计要赔本了。

这还真是高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得很像啊

太像了简直1比1仿制,只是看充电那面外壳有点不一样

网友:
看来无线充电不是全能,主要是效率问题,多一层手机套壳配件,可能是检测到感应效率不够触发保护。

网友(2021-03-29):
我有611 也是国产的

网友(2023-08-20):
很明显是高仿的,正品比这个讲究多了

网友:
手机戴套不能充电就不好用了

网友:
这个高仿下本钱了

网友:
用料不一样 正品应该是车规级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