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5号电池盒做蓝牙接收器 有线耳机改蓝牙

楼主(2020-11-19):
材料:1个5号电池盒,1个三星老手机电池,1块充电板,1个蓝牙模块,废网线,鼠标开关。

所有的旧有线耳机,都可以改为蓝牙耳机了。用AKG K420试了一下,音质很好的,托蓝牙5.0的福,跟有线播放没多大区别。

这个得说明一下,为了能够顺利开盖,不想把任何零件做到盖子上,所以把开关垫高,用3M强力胶固定在电池上面,用的是风扇的3Pin口。

不过有个问题纠结了好久,开关是接在电池正极上,还是接在蓝牙模块输入正极上?(目前是接在电池正极上,充电的时候必须打开开关,蓝牙自动打开。测了一下,充电电流很低,看充电板的参数最高能到1A的,充电板是有充电保护的,手机电池也有充电保护,冲突了?)

网友A:
玩玩感觉不错!但不太实用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玩感觉不错!但不太实用哈

可以说,稍微有点档次的有线耳机,都秒杀一般的蓝牙耳机。做这个东西的用途就是把喜欢的有线耳机利用上。小电池盒揣在兜里,可以到处跑,也挺方便。

网友:
4056发热不小哦,紧贴着电池……

网友:
4056必须要加一个铝或铜散热,充电电流上1a很烫

网友:
应该放在耳机里面的。

网友:
有点大,我的蓝牙耳机硅胶套丢了我也整过一个

网友:
这个小东西挺好的,可以把闲置的利用起来!家里其他的音响也可以用,就是要注意一下充电板的发热问题。

网友:
我是用充电宝做的,四节电池拆掉一节,放蓝牙耳机的电路板,即可接普通耳机,也可保留充电宝功能,充电不用管,充电宝自己的保护做得很好,只需要把蓝牙板并到电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