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家关心过每天开的电驴子的充电器效率吗?DIY的充电器横向对比国产冲

楼主(2020-11-19):
中兴2400改的0~120V 0~25A可调电源
各种负载电压~电流下~都是接近100%的效率
为了对比 国产冲都设置到跟国产充电器一样的输出电流,进行横向对比。
后续会上一些我能测试各个样子的国产充的效率测试

某宝卖的充电器 88.2V10A 功率到没虚标,效率极低,看中体积小丢车上方便,捡了一个回来丢车上用,用自己的电从来不用。。。。
--------------------------------------------------------------------------------------------------------------------------------------------------------------------------------

大佬指点交流功率计算不对。找来个功率计再测试一遍。。
2400

10A 21s

5A20s

网友A:
电动车每年为什么着火的那么多,还不是因为充电器用料太差吗。如果各个厂家都用通讯电源做,这辈子都不带着火的。

网友B:
这个不太准,输入电压并不是标准的220,正常会有-10%到+7%的浮动范围。而且交流功率要计算功率因素(电流跟电压的相位差),你后面测的那个电源,估计就是没有PFC电路,导致功率因素太低了。如果效率真这么低的话,500多W的损耗发热它早就烧起来了。
要准确测量的话,建议用一个功率插座。

网友:
赞同二楼的,只是电驴充电器用料比较廉价。
发热大户主要是,初级主电容,次级主滤波电容,次级整流二极管,变压器的热量还可以。
整体没有几个线性发热大户,效率其实还说的过去。
只是功率因数有点难看

网友:
做一款的确好的充电器应该也很有市场。

网友:
改可调后效率只在某个点效率高的。

当然,你这款我没有,无法测试.

但是4850G2 改可调在低压下甚至效率仅有50%

网友:
用功率插座试过,48v12ah充电器,消耗功率106W,电流1.8A,按50V计算,效率85%左右,剩下的十几瓦都变成热量了

网友:
赞同三楼的,不考虑功率因数计算交流电的功率,结果会很离谱的。
山寨半山寨的开关电源首先要省的就是功率因数调节的电路,功率因数低比较正常,测得电流比功率除以电压要大得多。
另外中兴2400标称功率因数0.996,满载效率≥92%,负载20%~100%时效率≥90%,我觉得接近100%是很困难的,很可能哪个地方的测量出现了偏差。

网友:
你这是视在功率,单位VA,不是W

网友C:
1、电压X电流  只是视在功率。对于非纯电阻电路来说,要看有功功率。
2、交流电压不会那么标准220V。
3、效率90%以上应该就算高效率了。变压器损耗,开关管开关损耗,等等很多地方都要消耗。

网友:
话说中兴2400怎么做到那么高效率的?发热的热损真的那么小?我核中达4805和台达4856AC在原装情况下都挺热挺烫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每年为什么着火的那么多,还不是因为充电器用料太差吗。如果各个厂家都用通讯电源做,这辈子都不带着 ...

电动车着火的大多是锂电池,和充电器,插座,电源线真是关系不大,主要原因还是锂电池的热失控造成的,锂电池的热失控大多是锂电池本身质量还有电池组的内部温控系统不完善,目前还无法完全解决,最好使用0.1C的慢充为好,你可以查下,铅酸电池失火的真是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电压X电流  只是视在功率。对于非纯电阻电路来说,要看有功功率。
2、交流电压不会那么标准220V。
3、效 ...

小弟不是专业的,只想着,简单输出/输入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太准,输入电压并不是标准的220,正常会有-10%到+7%的浮动范围。而且交流功率要计算功率因素(电流跟 ...

嘎嘎,当直流算了,不过简单看输出电流,也应该能看出效率很低吧

网友:
大部分人只有一个充电器,无法比较。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E:
引用 楼主:
嘎嘎,当直流算了,不过简单看输出电流,也应该能看出效率很低吧

测的这个是输入电流吧。
这个不能测出转换效率,只能说明电网的利用率高低,也就是上面说的功率因数。

网友:
现在95%以上的都很好了 中兴原装也到不了99的 服务器电源白金不也是95 6左右嘛 电动车充电器一般在85左右 我上次算出电池组的wh然后用功率插座计算了一下 不一定准 我家里的反正都是不到87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的这个是输入电流吧。
这个不能测出转换效率,只能说明电网的利用率高低,也就是上面说的功率因数。 ...

了解,回头我搞个功率计回来再重新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动车着火的大多是锂电池,和充电器,插座,电源线真是关系不大,主要原因还是锂电池的热失控造成的,锂电池的 ...

BMS不是摆设,支持高倍率的电芯快充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BMS不是摆设,支持高倍率的电芯快充是没问题的

是,现在的锂电支持快冲,但锂电池的热失控大多都是快充引起的,毕竟电流大发热快,散热不及时就容易出问题,失火的汽车不乏国际大牌,BMS系统应该更完善,如果不是着急,最好还是0.1C充电最安全,这是公认的安全充电方式,这仅仅是个人的建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