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3.5硬盘盒

楼主(2020-11-19):
有几个闲置的3.5盘,盒子一直好贵,搞不清为啥,2.5的10多块钱,3.5的一直七八十块,这次论坛里推荐了一款46元的,正好双11有点红包就薅了。不用拆就能看到内部结构了。使用还行,由于是老电脑无法测试3.0的速度,能把旧盘子利用上我觉得就值了。唯一感觉就是硬盘发热厉害,室温20度,硬盘有50°,要是夏天估计很高。

网友:
我没有薅到支付宝的,感觉亏了10个亿

网友A:
买盒子干嘛?直接买根线就行了

网友B:
感觉还是品牌移动硬盘的拆机壳质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盒子干嘛?直接买根线就行了

那种线子的价格以前也好贵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品牌移动硬盘的拆机壳质量好。

看上去确实还是绿联的质感好。

网友C:
我几年前十几块钱在论坛买的联想易驱线,质量没得说,自己接了个12V电源,3.5寸和2.5寸的通吃,只不过是USB2.0的,但速度能接近50MB/s,感觉也可以了。

网友D:
2.5的10多块钱,3.5的一直七八十块!我也不解!

H1焊个12V电源座 3.5  2.5通吃 稳稳地!

网友:
这玩意最好买好的,质量差的容易毁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几年前十几块钱在论坛买的联想易驱线,质量没得说,自己接了个12V电源,3.5寸和2.5寸的通吃,只不过是USB ...

开始我也想着买个线,期间论坛有推荐说是1.9还是2.9就可以,但是点进去看看基本都是最便宜的是根sata连接线,点到3.5盘连接线的时候基本都是二三十,三四十,不如这个划算,至少多个电源和盒子。按道理这个和2.5盘子的造价是一样的,只不过需要加个电源,至少板子成本是一样的。有可能是市场需求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的10多块钱,3.5的一直七八十块!我也不解!

H1焊个12V电源座 3.5  2.5通吃 稳稳地! ...

烦请指教一下如何焊接,我有2个H1盒子呢。。。谢谢!!!

网友E:
把电源打开看看啊,这种东西对电源要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电源打开看看啊,这种东西对电源要求高

等有锤子的时候敲开看看,现在弄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的10多块钱,3.5的一直七八十块!我也不解!

H1焊个12V电源座 3.5  2.5通吃 稳稳地! ...

刚刚du娘了找到焊接图了,请问改了之久硬盘不用的时候休眠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刚du娘了找到焊接图了,请问改了之久硬盘不用的时候休眠不?

对的 照图加上即可!  休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我也想着买个线,期间论坛有推荐说是1.9还是2.9就可以,但是点进去看看基本都是最便宜的是根sata连接 ...

说得对。我没空搞那些红包类的东西,你用了红包后很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的 照图加上即可!  休眠的。

谢谢~~得空改一个!!

楼主:
有道理,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用了会让硬盘发热厉害,可能会有点毁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