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一个汽车路面的缓坡,主要是为了上下班不会老被胳!

楼主(2020-11-19):
好久没发贴了,这次发一个贴吧。
这次,我准备做一个“缓坡”,也就是我们大院有一自行车与汽车混行的道路,
有一个大坡,坡高二厘米左右,也就是断牙,我准备在断牙上修一个宽15厘米,
长15厘米的缓坡,用水泥修,这水泥,你不快点用,马上就坏了,正常说也就
三个月,而我已经快一年了。废话不多说,开干!

先做一个缓坡,用水泥做,先做模具。
1、

2、

3、

4、

今天上午08:59就先到这里,具体等待……

网友:
用木头和钢筋做吧,水泥的压不了几次就裂了

网友:
这么薄薄的一片水泥,和脆饼一样,一会就压碎了

网友:
有一个大坡,坡高二厘米左右,也就是断牙,我准备在断牙上修一个宽15厘米,长15厘米的缓坡

楼主是来搞笑的?

楼主:
先占位,对不起。

楼主:
再第二页占位图。这是临时的。

楼主:
忘记占位图了,老了,不好用了3。

网友:
看草图,像是一些女性用具。

网友:
TB买个塑胶的就得啦。现浇的都容易给压坏,甭说是预制的了。

楼主:
弄些沙子,用网过滤一下,弄出粗的沙粒,和水泥一些做个模具。
5、

6、

7、

8、

9、

先传到这里。这是今天拍的。我准备开始做水泥模具了。
这里我忘记怎么上传图片了,只好先这么传上来。
……继续贴图……
10、

11、

12、

……继续贴图……
那么前面我占的地方,是否允许我贴图呢?我很想贴图在原来的占位……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到这里应该已经走了。但有意外:

下面为意外结果:
26、

27、

28、

29、
今天就到这里,要下班了。明天看下结果。
从25图应该已经走了,但路上遇到一群补路面的同事,向他们要了点水泥见图28,又来了26图、27图。
29图为收官之图,明天见结果图片。

今天是第2天,看一下结果。
30、

31、

最好第3天也看一下结果。今天第3天我骑车子走这个坡过,还行,起浮不大,
比以前胳一下强多了。

网友:
建议埋个PVC管过水用,然后浇上水泥,应该不容易碎。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些沙子,用网过滤一下,弄出粗的沙粒,和水泥一些做个模具。
5、

感觉买点沥青,用煤气瓶烧熔填缝,应该比水泥好用!

    再不行填缝发泡胶试试!

网友:
拿凿子和角磨机直接把断崖打圆不就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弄些沙子,用网过滤一下,弄出粗的沙粒,和水泥一些做个模具。
5、

这是第三天的结果图:

32、

别人的水泥做的还是不错的,就是干的慢一些,我的早干了。

33、

34、

这是第3天的结果,使用效果还行,比以前强太多了。本贴完毕。

网友A:
我敢肯定lz是个牛人~

网友B:
这个部位是伸缩缝,这样弄到天热就会开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部位是伸缩缝,这样弄到天热就会开裂了吧

这点有可能,从今天(冬天)到夏天,夏天再看吧。谢谢关注!:-D 老BB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敢肯定lz是个牛人~

多谢总版小编,这里有礼了。

网友:
你这是非法修路啊

网友:
你这道具没用上。直接让你同事帮你补一补就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