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利德UT195DS拆机

楼主(2020-11-19):
优利德ut195ds拆机,话不多说,直接上图。后壳屏蔽全拆。看芯片用的是es222b.不知道能不能改成9999显示的。还有这个195ds二极管档短接不会有响声,怎么改,又大神指点吗。

网友A:
没有正面图片,重要的拨盘图片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正面图片,重要的拨盘图片也没有

你没仔细看吧,第3.6.7张都是

网友:
没有脸蛋的婊子。

网友:
比我的表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正面图片,重要的拨盘图片也没有

这表应该是目前手持表上市场反应最快的表的了,感觉比公司的DT4282,,DT9989等表要快,档盘也很重,不像VC189或DT4282那么柔顺,但超级省电,屏幕显示有拖影。

网友B:
官网上es222是9999字的,es222b是不是简化版不确定,而且手册也不像dtm0660一样明确说明怎么改字数。先把u5存储芯片数据备份出来看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没仔细看吧,第3.6.7张都是

要这个吗?我拆机做润滑脂保养,其时不用,只是爱折腾,出厂就带有润滑,而且还非常非常的多,至于有没有我用的润滑脂好就不知道了,优利德这方面做很棒,也少见拨档接触不良,多是使用不当烧的。不要乱使用机油机械润滑油小心对塑胶腐蚀。

网友:
做工的确比MESTEK迈斯泰克DM100C好上几条街了

网友D:
二极管档跟通断档好像是分开的,选择到通断档也不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档跟通断档好像是分开的,选择到通断档也不响吗?

通断档响,只是二极管档不响,但是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这个吗?我拆机做润滑脂保养,其时不用,只是爱折腾,出厂就带有润滑,而且还非常非常的多,至于 ...

和我一样,我有满满的一大瓶,我加了白润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网上es222是9999字的,es222b是不是简化版不确定,而且手册也不像dtm0660一样明确说明怎么改字数。先把u5 ...

有能改好的说一下呀

网友:
做工真不错,据说电阻档砍底数了?

网友E:
新买的就拆了?多少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买的就拆了?多少银子

1000左右,官网是1500多,我活动时买的1316,让公司报销了,可开增值专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和我一样,我有满满的一大瓶,我加了白润滑脂

我买了一白一透明,别的表档位铜片损坏过及满是划痕,所以新表都检查涂装,教训深刻

网友(2021-01-10):
引用 网友C:
要这个吗?我拆机做润滑脂保养,其时不用,只是爱折腾,出厂就带有润滑,而且还非常非常的多,至于 ...

一直很想知道万用表拨盘上那层白色的是什么,有的说是凡士林,有的说是真空硅脂,你这个就是普通的白润滑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一白一透明,别的表档位铜片损坏过及满是划痕,所以新表都检查涂装,教训深刻 ...

这拨盘上的就是普通的白润滑脂吗?有什么要求?

网友:
前两天买了台贴牌440E,优利德代工的,和这个内部基本一样,199米某鱼买的,精度和DT4282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