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盛利德VC830L(倒找钱万用表)改锂电池

楼主(2020-11-19):
之前双十一双号撸了两个倒找钱的万用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9009
作为炮灰表,弄坏了也不心疼,于是动手改锂电池充电。

1、找了一个废旧手机电池,1800毫安的,足够用,大小,厚度正好。
2、唯一就是主板上的嗡鸣器挡着,于是拆下它,由于嗡鸣器挡着电池位置,用两根线飞到表笔插口下方(注意拆之前正负极别搞错了,另外焊盘很脆弱,要小心,我弄断一个焊盘,还是飞线的。周星驰百变星君里面有句台词“便宜货,将就一下拉”)
3、电池正好,不用粘贴,直接利用表笔插口塑料定位,上面用软性材料顶住,本人机械工程师,这叫过盈配合!~哈哈哈。
4、网上买的USB充电3.7V升压9V模块,这里需要改装一下Mico——USB插口,吹掉插口,往前移、然后正负极重新焊接(可能需要拖锡),这样插口会伸出去很多,能更方便伸出去充电;
比划好位置后划出需要开孔的位置(我选择的这个位置最合适,正好和这个万用表的塑料件匹配,表里面有个限位槽,尺寸和板子宽度一致,左右定位问题解决了),除了USB充电口,还有充电指示灯的位置,也要开出来。一个红灯,一个绿灯。
5、USB充电口比划出来之后,开孔,由于没有合适的钻头,开的有点丑,不过也能用
6、焊接升压板(建议输出9V部分,点胶固定,防止扯断线)
7、焊接电池
8、拆一个没电的9V电池,留下电池上面的按扣,制作电池扣件,这样万用表以后想用9V电池也行,想用锂电池供电也行。
9、强力胶粘接升压板(升压板后面是平的,可以直接粘接,)粘接时用塑料件顶住,等胶固化。
10、连接扣件、测试OK后装机。

这里说一下,便宜表有便宜表的好处,一是便宜,搞坏了不心疼,二是内部剩余空间非常足,适合DIY

还有我采用9V电池电池帽制作的电池扣件,宽度正好能横过来藏在电池仓中间那个洞(穿线的那个洞,可以看到部分导光片的那个),这样当你不用锂电池供电的时候,还能继续使用9V电池,兼容性设计。个人觉得十分奈斯!~

唯一不满意的就是,开孔没开好,没有合适的工具,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下一步,改装双十一撸的5块钱小电摩,定速的,利用NE555自己做一个调速电路,实现调速电机,全贴片元件,应该能塞下。。。。。

大家期待吧!~

网友:
同款方案,棒棒棒

网友:
卖了几十年的表,就是不改个用充电电池的

如果有厂家卖用18650电池的万用表,那真要感谢它有十八辈了

网友:
不管改成什么样,名字反正很霸气。

网友:
差点就撸了这表,拖延了一阵后来就涨价了

网友:
折腾无极限啊。

网友:
来学习一下,向大佬学习!!

网友A:
关键的是升压板静态时,功耗大吗?如果不用时放几天没电了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的是升压板静态时,功耗大吗?如果不用时放几天没电了就不行…… ...

充满测试几天,如果静态耗电 再装个开关不就行了。不是大问题

网友:
我用两节18650,外置。平时不用万用表,用的时候插接。

网友:
这种炮灰表还是不买算了,改造也不必了

网友:
其实改改也是可以,自己合适就好。

网友:
这种USB充电3.7V升压9V模块使用时,注意一下自放电,以免不常用锂电池过放低压保护了。

网友:
最好加个开关,升压板待机电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的是升压板静态时,功耗大吗?如果不用时放几天没电了就不行…… ...

我也用手机电池加升压板,静态还好,反正电池容量大,充个一次个把月是随便用的,我都是经常忘记关表耗电完,炮灰表没有自动关闭功能。

网友B:
我的表用8.4V两串电池充一次用半年多。还总不关机。也不要那什么升压板,完美使用

网友:
打算用10年.还是20年呢?

网友(2021-01-16):
引用 网友B:
我的表用8.4V两串电池充一次用半年多。还总不关机。也不要那什么升压板,完美使用 ...

两个串联,充电还得拿下来,单独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