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咸鱼的松下18650 山寨。

楼主(2020-11-19):
咸鱼卖的,很多人卖,说是原装拆机套皮, 其实就是全新国产动力电池, 多少容量不知道,内阻33.    ,,,,单价7-9.9都有卖,运费8块钱。。。
到手发现不对,肯定不是拆机, 拆了皮发现,就是山寨。。。。。。
卖家保证原装,照片都是内阻测试照片。但是实物不是,  反正这照片咸鱼很多很多家都是一样的。一定要注意, 这价钱和淘宝原装拆机是一样的,8块多

网友:
太假了,还是坛上有买的时候入手,比较真实

网友:
迷信这些拆机二手洋垃圾,,还真不如买全新的国产 长江、力神、比亚迪 这类的

网友:
很多卖假货的,销量还特别高,差评送上

网友:
商家造假,非常恶心

网友A:
咸鱼上卖的其实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咸鱼上卖的其实也不便宜

和淘宝拆机差不多价钱,

网友:
电池不是消耗品吗,二手能用好久?

网友B:
谢谢分享。某宝上也有这种松下拆机电池,10元左右一节,免邮。看来也是这路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某宝上也有这种松下拆机电池,10元左右一节,免邮。看来也是这路货。 ...

淘宝的拆机应该是真货,因为淘宝可退换,而且照片看别人拍都是真的,我这个没注意看咸鱼评价,所以自认倒霉, 没多少钱,几十块钱算了

网友C:
买18650只找坛里的老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18650只找坛里的老牛

老牛可以的。

网友D:
这个假货还用了点心思,一般老玩家辨别18650真伪都是看电池外皮印刷、正极泄压阀开孔样式细节
它这个焊了一个凸点,电池外皮还用热缩管套了一下,一时半会很难发现它是假的

网友:
无法分辨就不要买,会搞乱心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假货还用了点心思,一般老玩家辨别18650真伪都是看电池外皮印刷、正极泄压阀开孔样式细节
它这个焊了一 ...

主要是,他不知道用什么其他电池 测了个内阻贴在那边, 另外又说保证原装松下拆机,  然后买了,到手就发现不对了,不是拆机的, 那么不是拆机的那么就怎么可能这么便宜呢, 便宜就肯定有鬼。。
就算套皮不是原装也没事,但是电芯里面就百分百不是,喷码也没有, 减压阀不对,, 怀疑是国产1000MA的动力电池

网友E:
价格过低别去上当啊。。。

正常的卖18650全新和拆机的也没这么低

你要知道内阻仪要150-200元。。不是每个人都有。。所以这个拿来冒充很简单。。。

不过30毫欧。。应该不是动力锂了吧。。。印象中10毫欧左右是动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价格过低别去上当啊。。。

正常的卖18650全新和拆机的也没这么低

淘宝拆机8块钱,咸鱼7块钱。,,,,,,,,,,无论是不是动力电池,我就是想弄个容量电池而已。

网友:
论坛菜青虫的电池也可以的

网友:
还好看到这帖子,不然我也上当了,闲鱼太多假货松下电池了

网友:
买特斯拉松下定制的,正负极好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