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打算diy一个简易防雷保护器,不知原件选用的合不合适,急急急!

楼主(2020-11-19):
(图片)

网友A:
我看防雷插座里面没有玻璃管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防雷插座里面没有玻璃管保险丝。

那应该用啥啊?

网友B:
和压敏电阻串联的保险丝是为了防止压敏电阻失效短路失火,火线上的保险丝才是防止过载的

单颗压敏电阻选用14D以上,多颗可使用10D,电压参数选用471即可,561的的阈值高了保护效果下降,不过预期寿命增长(适合品牌产品“长久”使用)

光靠压敏电阻达不到防雷效果,只能抑制部分区间高压,共模差模电感电容与TVS、MOV、气体放电管组合才有防感应雷的效果,对于直击雷这些都没有用

网友C:
气体放电管,压敏电阻,电感线圈。你这个原理上就行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压敏电阻串联的保险丝是为了防止压敏电阻失效短路失火,火线上的保险丝才是防止过载的

单颗压敏电阻选用 ...

这样呢?我现在还有那个气体放电管的参数不确定应该咋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压敏电阻串联的保险丝是为了防止压敏电阻失效短路失火,火线上的保险丝才是防止过载的

单颗压敏电阻选用 ...

按照这上面的选择原件组装电路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体放电管,压敏电阻,电感线圈。你这个原理上就行不通。

按照这个呢?行吗

网友:
用这俩玩意儿真打个雷你就知道放花是多么的鲜艳了~

网友C:
有图有真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图有真相。

有点好奇第2个气体放电管的电放到哪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好奇第2个气体放电管的电放到哪去了

A、B两端。五个汉子。。。

网友:
我的485防护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好奇第2个气体放电管的电放到哪去了

内部放电打火消耗掉了,这种电路一般都是预防感应雷电的,直击雷什么电路都消不掉的

网友:
以为什么好点子呢,原来············
去买几个不香吗

网友:
485通讯线路的?

网友:
正是。蚊子不叮。

网友:
根据我们公司产品实际使用效果,简易单压敏电阻的电路防雷效果不好,几十块钱的防雷模块效果较好,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成品的电路原理。

网友:
我有一堆拆下来的成品防雷击保护器,都是380v的可以改成220的,也不贵,只要比废品价格高点就行

网友:
出邮费或到付送你2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