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幸运屋中奖的魅色C1小直拆箱以及拆修电源

楼主(2020-11-19):
前几天在论坛抽奖活动中幸运的抽中魅色C1强光手电,等了几天快递就到了!包装很给力,很大一个箱子!

手电主体还有一层包装,一张数码之家名片,还有附送的零配件,包括按钮开关,开关防水套,以及三个密封圈!

手电最里层包装,可谓里三层外三层啊!

犹抱琵琶半遮面

庐山真面目

简单拆机

论坛优惠购 买的变焦手电与魅色C1合影,C1的颜值爆表啊,变焦手电使用1年不到,容量下降厉害!

灯珠及反光碗对比

尾部对比

一节拆机三洋大红袍给C1供电,这大红袍是我的戴尔笔记本电池里拆的,年初疫情笔记本不在身边电池饿死了

两手电照明对比,左边是变焦手电,右边魅色C1,变焦手电光线偏蓝,C1是暖色,看着就舒服,C1有三档光照强度,这是最小档

这是中档

这是高档

魅色C1小直强光手电开箱完毕!

为了不违规分享下拆修一个山寨笔记本电源过程,下图上面那个俞工的是主角,电源插电无输出

电源输入口以及易碎标

皮榔头重打三十大板,山寨电源招了,浓浓的山寨气息

经典的3843方案

开关管和输入电容特写,大电容引脚上的黑点是什么?尝试刀片刮了下,没反应,二手电容吧?看着这开关管估计也是二手的

输出整流管打了光棍

背面未见螃蟹,焊点马马虎虎

后面检修过程忘记拍了,大概说一下吧,一通测量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串灯上电3843 7脚电压不稳定,最高8v多一点,判断3843二次供电电路有问题,怀疑二次供电滤波电容有问题,直接代换一个新的50v47uf,串灯上电,电源输出正常,直接秒杀!测量换下来的电解电容,容量还可以46uf,ESR=50欧!
全贴完结!谢谢观看!

网友A:
电源适合改t12,这个电容值得一拆,估计是子母电容 ,

网友B:
魅色C1可以自己改档位,你看下物品介绍里有调整方法。

网友C:
变焦手电使用1年不到,容量下降厉害!?表示没看懂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焦手电使用1年不到,容量下降厉害!?表示没看懂啥意思

内置电池容量下降了,点亮时间缩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置电池容量下降了,点亮时间缩水

还以为是用18650电池的调焦手电,貌似便宜手电的灯珠都是偏蓝色

网友D:
看完你中奖的帖子,赶紧去抽了一下,所有的M全部化为了流水,妥妥的都是谢谢参与

网友:
皮榔头重打三十大板,山寨电源招了,浓浓的山寨气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完你中奖的帖子,赶紧去抽了一下,所有的M全部化为了流水,妥妥的都是谢谢参与 ...

投资需谨慎!

网友:
谢谢参与 谢谢参与 谢谢参与 谢谢参与 谢谢参与 谢谢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适合改t12,这个电容值得一拆,估计是子母电容 ,

t12有两台了,一个开关电源供电,一个5串锂电池组供电!大电容懒得拆,怕它尿我一身,我感觉它不是子母电容,因为它焊接加长了引脚,穿的衣服也是旧的,而且还是450v的,估计就是拆机电容没跑了!

网友:
早知道不拆更好了,有点小神秘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魅色C1可以自己改档位,你看下物品介绍里有调整方法。

谢谢,已学废!

网友:
即使品质不是一流的,但还是很有纪念意义,我们都得不到呢。

网友E:
锈迹斑斑  你们那儿好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锈迹斑斑  你们那儿好潮啊

江南水乡没办法,常年潮湿!

网友:
引用 楼主:
t12有两台了,一个开关电源供电,一个5串锂电池组供电!大电容懒得拆,怕它尿我一身,我感觉它不是子母电 ...

大胆拆吧,不会流产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40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