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大神!兆信PS-3005D可调电源电位器阻值

楼主(2020-11-19):
淘了台兆信可调电源PS-3005D,电压电流不能调,打开发现可调电位器阻都坏了,这几个电位器以前被人换过,阻值都是100k,连那个双联电位器也是100k,是不是不对,望各位大神能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代换一个数量级以内问题不大

网友:
我记得是5-20KB之间的单联电位器

网友:
我1503用的10k和1k的,两个10k和两个1k,10k是粗调,1k是微调,你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A:
找个最大阻值的电位器试试,先试出每个电位器所需的阻值,再去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最大阻值的电位器试试,先试出每个电位器所需的阻值,再去买。

感谢老师指点!

网友B:
粗调B10K,微调B1K,记得都是双联的看下焊板就可以确定!

楼主:
只有一个电压是双联的,其他单联,电路板没有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调B10K,微调B1K,记得都是双联的看下焊板就可以确定!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C:
维修电源电位器要用线绕电位器耐用,碳膜电位器容易出故障。

网友(2021-01-29):
一般是粗调10K, 细调1K(双联)给张图参考

网友:
现在设计多用相同的电位器,这样生产时方便多了
电路上串并固定电阻做了处理,实现粗调和细调

网友:
粗调10K,细调1K。双联应该是电压细调。供参考

网友(2021-03-27):
我的是兆信3050双通道,电压是多圈电位器,电流是10K单联

网友:
我也有一台跟你的一模一样,故障也是一样。不会修 买黑武士改了

网友(2022-02-12):
引用 网友C:
维修电源电位器要用线绕电位器耐用,碳膜电位器容易出故障。

线绕真的比碳膜耐用吗?我看碳膜标称寿命15k圈,线绕只有10k圈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