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转24V,48V转20V降压芯片,外围简单大电流电路图

楼主(2020-11-19):
48V转24V48V转20V48V转9V48V转5V48V转3.3V48V转3V48V转1.8V48V转24V降压降压芯片,48V转20V降压降压芯片,48V转9V降压降压芯片,48V转5V降压降压芯片,48V转3.3V降压降压芯片,48V转3V降压降压芯片,48V转1.8V降压降压芯片,
48V转24V稳压芯片48V转20V稳压芯片,,48V转9V稳压芯片48V转5V稳压芯片48V转3.3V稳压芯片48V转3V稳压芯片48V转1.8V稳压芯片,
DC-DC产品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频率
封装
PW2058
2.0V6.0V
1V~5V
0.8A
1.5MHz
SOT23-5
PW2051
2.5V~5.5V
1V~5V
1.5A
1.5MHz
SOT23-5
PW2052
2.5V~5.5V
1V~5V
2.0A
1.0 MHz
SOT23-5
PW2053
2.5V~5.5V
1V~5V
3.0A
1.0 MHz
SOT23-5
PW2162
4.5V~16V
1V~15V
2A
600KHZ
SOT23-6
PW2183
4.5V~18V
1V~15V
3A
600KHZ
SOT23-6
PW2312
4.0V~30V
1V~28V
1.2A
1.4 MHz
SOT23-6
PW2330
4.5V~30V
1V~28V
3A
130KHz
SOP8
PW2558
4.5V~55V
1.25V~30V
0.8A
1.2 MHz
SOT23-6
PW2815
4.5V~80V
1.5V~30V
1.5A
400KHZ
SOP8-EP
PW2906
12V~90V
1.25V~20V
0.6A
150KHZ
SOP8-EP
PW2902
8V~90V
5V~30V
2A
140KHZ
SOP8-EP
PW2153
8V~150V
5V~30V
3A
140KHZ
SOP8
。。。
LDO产品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静态功耗
封装
PW6566
1.8V~5.5V
1.2V~5V
250mA
2uA
SOT23-3
PW6218
4V~18V
3V,3.3V,5V
100MA
3uA
Sot23-3
PW6206
4.5V~40V
3V,3.3V,5V
150MA
4.2uA
Sot23/89
PW8600
4.5V~80V
3V,3.3V,5V
150MA
2 uA
Sot23-3
。。。
1, PW2906,输入12V-90V,输出5V,12V,15V等可调输出。输出电流0.6A;
2,PW2902输入8V-90V,输出5V,12V,15V-30V等可调输出,输出电流2A;
3,PW2153输入8V-150V,输出5V,12V,15V-30V可调输出,外置MOS,最大输出电流10A。
  适用于5V3A12V10A输出等大电流。

网友:
好文章收藏了

网友:
认真看看,觉得自己动手不行,还是倾向买模块。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12伏10安的模块有没有现货呢?价格多少?

网友:
前两天直接拿一个山寨的充电器(220V转5V)在整流桥后面加48V的电压(最低大概能到40V左右),正常输出5v2a,比较稳定

网友(2022-06-21):
很实用的文章,值得收藏!

网友:
好文章收藏了
有需求在买

网友:
麦芯片的吧,淘宝店铺名称看看

网友:
看看就行了,自己做板子成本太大,还是网上买模块合适,但是还是想自己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