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3元粑粑农场红包买的小元件盒

楼主(2020-11-19):
这次连续中了2个3元红包,原理很简单,当你好久没中之后就会中一次两次的
总之,这是有操控的,不可能你有阳光就能兑换

换了也是没什么可买的,现在基本也不玩这些了,元器件也不想买了
这个正好3元一个,瞎买着玩吧

很小的盒子,很小很小

2个6元钱

基本大小

完了

网友:
我这里只有1元

楼主:
你得10点钟去抢啊,过1分钟就没了

网友:
不但难抢,抢到了也没什么可以买的

网友A:
楼主今天有看到3元红包吗?我反复刷新没看到3元的只有1元的,已兑完里面也没3元的。

网友:
这种塑料盒子没有铰链结构

网友:
做工有点粗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今天有看到3元红包吗?我反复刷新没看到3元的只有1元的,已兑完里面也没3元的。 ...

首页肯定没有,隐藏更多兑换里面,如果还没有往下拉,你会发现已兑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页肯定没有,隐藏更多兑换里面,如果还没有往下拉,你会发现已兑光。 ...

更多兑换里面没有已兑光3元红包,只有1元的。

网友:
这玩意只适合装起来固定放大,如果放在包里还是容易自己打开的...

网友C:
好心的楼主分享下链接吧,今天领取了三个三元的,正没地方用
前段时间买了好多自攻螺丝还有平头螺丝

网友:
昨天过期了两个3元的,今天又领了3个3元的。。。不知道买啥,放着放着就忘过期了。。。

网友:
好久没去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多兑换里面没有已兑光3元红包,只有1元的。

以前随时都有3元红包的时候,我的一个号抢任何红包都显示 当前人数过多 请稍后再试。感觉号黑了才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心的楼主分享下链接吧,今天领取了三个三元的,正没地方用
前段时间买了好多自攻螺丝还有平头螺丝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心的楼主分享下链接吧,今天领取了三个三元的,正没地方用
前段时间买了好多自攻螺丝还有平头螺丝 ...

金属的自锁按钮没买吗?这个用处挺多了。

网友:
我想买点不锈钢铰链。

网友:
唉,好久不掳了,元件太多了,红包也领不到了

网友:
一次最多能换4个3元红包,我买了20多个开关和5孔插座

网友:
好久没兑换到3元红包了,3元的都是秒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