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20收了台剪线的瑞凌锐龙电焊机

楼主(2020-11-19):
前几天看到论坛里谈论不少电焊机的事情, 种草了打算入手买个 淘宝闲鱼看了半天,突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就今天废品站看到一电焊机,因为之前做过功课,一看 瑞凌的,看了下成色尚可,凑进问了下,没有什么焦糊味,
因为电源线被连根剪断了,没办法试机,问了下价格,不贵 赌一把把 小问题自己钻研下,大的话 再做其他打算

拆机一看 并没有啥 烧焦爆炸漏液炸裂的痕迹
发上来让大家瞧瞧,接线后应该注意些啥?

正面 面板干净 无损 ,快接口也好着的

背面铭牌, 参数
深圳瑞凌
查了下 类似的参数的新机 要五百多吧?

里面也尚可,有些灰尘 不是很厚

特写

特写

散热器夹变压器

igbt 和几个大水塘电容

康铜丝

没找到合适的线 还没接 等找到了 接线后 通电前 先注意什么?

对了 着做工 是正品瑞凌不?

网友A:
20元怎么也不亏,真的便宜

网友:
20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里面这么多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元怎么也不亏,真的便宜

20估计也就是一半的价,论斤也要45左右

网友C:
试了吗,是好的吗

网友:
楼主又来骗我蹲守废品站

网友D:
话说这废品站老板这么做生意不赔钱吗?这种东西怎么也卖个50吧,按重量都不止这个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了吗,是好的吗

没有,没找到合适的大功率线

网友:
用2.5平方的铜线就可以 单纯试机细点也行  看灰尘很少 应该没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估计也就是一半的价,论斤也要45左右

又不是铜线机,卖废品里头除了有点铝合金,,没啥值钱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这废品站老板这么做生意不赔钱吗?这种东西怎么也卖个50吧,按重量都不止这个价了 ...

一块收卖两块老板就赚了他怕什么

网友:
主要看管子好坏

网友:
废品站就是图个乐了,又不是玩家当然不是为了赚大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这废品站老板这么做生意不赔钱吗?这种东西怎么也卖个50吧,按重量都不止这个价了 ...

这机子要铜没啥铜,要铝铝不多,收也是按铁收来的几毛一斤,卖给我也赚不少,50哪里会有人买

网友:
标准语,我要了

网友E:
我的原则是先不通电,全拆散,线插头等做好标记,多拍照。找一大盆,里面放满水放入散件,用毛刷洗,最后清水冲洗干净,凉干或大功率电吹反复吹干,大电容底部多吹些时间,我采用后者。裝机通电(串接灯泡)试机,再后面就看造化了,我搞好了两台(也是从废品站整来的)。

网友E:
我主要是折腾时不喜欢灰尘,水洗后机子里外干干净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主要是折腾时不喜欢灰尘,水洗后机子里外干干净净。

感觉象是强迫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原则是先不通电,全拆散,线插头等做好标记,多拍照。找一大盆,里面放满水放入散件,用毛刷洗,最后清 ...

嗯  也是,这样可以排除不少隐患,用水冲没着时间精力了,先用毛刷 细刷一遍,再用大功率吹风机,吹下

网友:
20真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