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车载MP5改家用后怎么改断电记忆

楼主(2020-11-19):
改家用如果用3.7V锂电 给CPU供电  假如cpu是3.3V  这个电路怎么搭接    就是开机状态是给锂电池充电  关机状态给记忆线供电    3.7V锂电充电用哪里的电冲?  3.7v给cpu供电是怎么降压

网友A:
看MP5电路板吧,看是否有DC-DC模块给CPU记忆部分供电。没有,锂电池加一个1117(3.3)搞定。充电配个4056小板。换我的话,用大电池,充电一次管几年,不用管充电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MP5电路板吧,看是否有DC-DC模块给CPU记忆部分供电。没有,锂电池加一个1117(3.3)搞定。充电配个4056小 ...

电路板上有一个AMS1117 四个引脚的元件是不是可以直接焊接在上面啊?形状如下图  这个元件测试中间上下都是3.3V  还有一个5V  一个与地相同的  锂电池是3.7V与这个3.3v不匹配  不会烧后级电路吗?

上面一个小电容  并排的是一个这种电容

网友:
看图片吧,线条红正蓝负。字数补丁

楼主:
你这个图是重新搭建辅助电路吗?  还是直接把线焊接在板子已有的1117元件上  是那种?

如果是直接接在车机板子上  那3脚 是5v  你这个锂电池供电电压是3.7v 是给5v脚上输入一个3.7v的电压吗?

楼主:
别沉啊   看论坛很多说找cpu供电脚 可以锂电池供电很久    这个CPU供电脚怎么找?  有大神知道的吗??

网友B:
记忆电池要用18650锂电池吗?不是普通的2032电池?我也想改一下,因为车机放在家里用,每次断电时间就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忆电池要用18650锂电池吗?不是普通的2032电池?我也想改一下,因为车机放在家里用,每次断电时间就变了
...

2030可以 关键是要找到那个CPU供电脚  还有一种是外部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别沉啊   看论坛很多说找cpu供电脚 可以锂电池供电很久    这个CPU供电脚怎么找?  有大神知道的吗?? ...

查看CPU的datesheet吧?

楼主(2020-12-27):
引用 网友A:
看MP5电路板吧,看是否有DC-DC模块给CPU记忆部分供电。没有,锂电池加一个1117(3.3)搞定。充电配个4056小 ...

DC-DC这部分怎么找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看CPU的datesheet吧?

STM32F103VET6  是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