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戴尔2310一体机开机掉电

楼主(2020-11-19):
各位高手好:我现在手头有一台戴尔2310一体机,故障现象为电源适配器接电源,插头处蓝环灯亮,用万用表测量有19.67V电压。插在一体机上开机,风扇转2秒后断电。插头蓝环灯灭,测量插头无电压输出。需要重新插拔电源适配器之后蓝环灯才又亮起来。但是有时候能正常启动(概率很低,但有时候把屏高压线拔掉以后有一定的概率能启动),启动后显示戴尔的LOGO后反复重启。请教各位大神,这是电源故障还是主板故障?换了内存条和CPU,故障依旧。因为该一体机支持外接输入,所以当机器能启动的时候切换到其他输入方式,显示器能够正常显示。个人感觉屏幕、驱动板、高压板、电源应该都是好的,怀疑是主板坏了,但是又不确定,请各位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A:
先换个电源试试呗...

网友B:
电源带不起负载,换电源。

网友C:
大电流烧鸡试试呢

网友:
先换电源适配器

网友D:
建议从新找一个电源适配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从新找一个电源适配器试试。

谢谢大神,因为不是专业搞维修的,所以手头没有能用的电源,已联系淘宝一个卖家,买他家的原装电源试试,如果不是电源问题,再退货,运费我负担。过几天再汇报一下测试的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电源试试呗...

谢谢大神,因为不是专业搞维修的,所以手头没有能用的电源,已联系淘宝一个卖家,买他家的原装电源试试,如果不是电源问题,再退货,运费我负担。过几天再汇报一下测试的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带不起负载,换电源。

谢谢大神,因为不是专业搞维修的,所以手头没有能用的电源,已联系淘宝一个卖家,买他家的原装电源试试,如果不是电源问题,再退货,运费我负担。过几天再汇报一下测试的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电流烧鸡试试呢

谢谢大神,因为不是专业搞维修的,所以手头没有能用的电源,已联系淘宝一个卖家,买他家的原装电源试试,如果不是电源问题,再退货,运费我负担。过几天再汇报一下测试的成果。

楼主:
谢谢大神,因为不是专业搞维修的,所以手头没有能用的电源,已联系淘宝一个卖家,买他家的原装电源试试,如果不是电源问题,再退货,运费我负担。过几天再汇报一下测试的成果。

楼主:
后续:电源收到了,开机未出现掉电的情况,看来是原来的电源确实有故障了。现在发现一个新问题,就是开机后在戴尔的LOGO处反复重启,尝试拆除显卡、网卡、光驱、硬盘,换CPU和内存都无法解决。拔出内存会在开机时报警。但是插上就反复重启,手头五六条内存条在别的机器上测试没问题。请问各位大神,这个能确定是主板故障吗?一般什么样的主板故障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后续:电源收到了,开机未出现掉电的情况,看来是原来的电源确实有故障了。现在发现一个新问题,就是开机后 ...

进BIOS里看一下硬盘模式,还有系统是WIN7还是WIN10?要是win7的话,BIOS设置不对也会这样,系统要是有问题,也会这样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进BIOS里看一下硬盘模式,还有系统是WIN7还是WIN10?要是win7的话,BIOS设置不对也会这样,系统要是有问 ...

进不去BIOS,开机显示DELL的LOGO,底下显示按F2进入BIOS,显示大概一秒以后重启,如果按F2键,马上就重启。现在怀疑是BIOS有问题或者是北桥有问题。没有专业工具和知识还真是麻烦,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天啊,这么严重的问题,自己说差的话,还是找专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