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勇电照明的保温底座A09

楼主(2020-11-19):
室友的东西 ,说是不加热了 ,自己拆了一半 ,留给我让我看看

加热部分

主控部分

背面这个开关是检测有没有杯子放上去

看到这里觉着应该有触控的

其他部分看了看 没看出什么毛病
可控硅

触控芯片

整流稳压部分

盖好盖子 加上电 红灯蓝灯都亮了

触摸一次 红灯闪烁 放上杯子 红灯常亮

触摸两次 蓝色灯闪烁 放上杯子 蓝色灯常亮

后来摸了摸发热面 烫手
没找出毛病来,可以使用的
还给室友

楼主:
好像没有敏感词吧 怎么还需要审核 ?

网友:
这个相对高级,前天修了一个同事的,只有电热丝+按钮开关,还有一个电阻串LED

网友:
闹不好是你室友放了个底面不是平的物体,才显得加热不好。

网友:
这个做工相当不错啊,电路用料也比较养眼了

网友:
看着还行~

网友:
只看到加热,没有看到照明。难道那个指示灯就是照明灯?

网友:
这个加热底座看着比我的好。

网友:
加热面平的或者凸出方便使用。

网友:
至少应该在电路板涂一层防水胶,三防漆等,万一溅水减少触电几率。顺便加点橙色LED指示灯珠光效,避免不小心烫手。

网友:
这个比较高级啊

网友:
看发热元件像是PTC的,估计可控硅只管通断

网友:
这玩意真有用?感觉对那种单层的金属杯效果会比较好吧?底下带沿儿的陶瓷杯呢?

楼主:
室 友 用的是玻璃杯 ,别的杯子没试过 。再说它只是一个保温,不用烧开的。
还有,在现在大降温的东北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网友:
用于六七十年代沏茶用的搪瓷大茶缸子效果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