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来电科技共享充电桩

楼主(2020-11-19):
废品站买的的,如何改成自用

网友:
厉害 废品站啥都有

网友:
大概只能拆电芯用了

网友:
这种充电桩啊,还以为是小车的那种充电桩了

网友:
直接用,肯定用不了。我就会拆电芯

网友:
应该是共享充电宝系统,实际上是分时出租充电宝,平台没有,实在没啥用的话,废品站借点工具拆电芯,电路板肯定是加密没啥用还给废品站。

网友(2021-08-23):
后边这两张板比电芯值钱多了..stm32+air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