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60双贴NW279 SLC报错解决(Bad Block over setting)

楼主(2020-11-19):
之前老是听说SLC怎么怎么好  于是 从方力家入了几片NW279 BGA100脚位  然后又从FOGAG家入了几片拆机SM3260板子

跳线只有SB8 SB9两个  很好  我是双贴的NW279未做跳线 一开始默认设置量产会报错Bad Block over setting(11)

这时只需 如下图红圈所示设置即可(容量修正?)

最后贴个CDM测试图  老蜗牛速度了

网友A:
速度不太对,是在2.0接口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不太对,是在2.0接口测的吗?

嗯 随手插在前置2.0的口测得

网友B:
搞这个除非是拆SSD上面的颗粒,否则没什么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这个除非是拆SSD上面的颗粒,否则没什么价值

没毛病 确实如此 其实我就是想看看SLC到底有多神奇

网友(2021-01-07):
我在60上面跑到了100MB写入slc颗粒,满8CE,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没4K?

网友:
这个写入速度3.0我记得在70

网友C:
贴HCND1或JCNE1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HCND1或JCNE1多好

TSOP这种“蜈蚣脚”焊不来

网友(2024-11-13):
谢谢楼主,单帖9ddk老是跳你说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