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400RD-12 改可调电源的疑惑

楼主(2020-11-19):
各位大师
       我有一个CV-400RD-12电源电路图和S-350-24的大同小异.按教程改完只能输出0--12v,将2脚电压抬高到5v输出也只能到20v左右(调整辅助输出电压调整电位器),把输出全波整流改成全桥整流结果还是0--20v左右.是不是要增加变压器的输出绕组才能解决?
                                                                                                    谢谢大师们!

网友A:
1脚的电压取样电阻改了么

网友B:
12V输出,最大也就20V可调了,不要指望更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脚的电压取样电阻改了么

没有  改这个电阻作用不会太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输出,最大也就20V可调了,不要指望更高了。

教程上不是说30,50,60还有90的?  我把二次绕组都增加了 输出还是20来v  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