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壳大单体锂电池两面起鼓,还可以组成电池用在电动车上吗?

楼主(2020-11-19):
买了14块大单体,想组成48V电动车电池,现在发现电池微鼓,还可以使用吗?谢谢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不建议使用 因为背着一个炸弹。

网友:
14串估计 楼主说的是三元,反正我建议不用。

网友A:
可以用,淘宝咸鱼上那些便宜的电池组都是这样的电池。
当然了,质量不如正常的

网友B:
莫非是传说中的垃圾货星恒鼓包王?如果是的话趁早扔了

网友:
能量太密集,要小心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莫非是传说中的垃圾货星恒鼓包王?如果是的话趁早扔了

是星恒的,扔了太可惜了,可以将就着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淘宝咸鱼上那些便宜的电池组都是这样的电池。
当然了,质量不如正常的 ...

谢谢,可以用就行。应该没啥危险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星恒的,扔了太可惜了,可以将就着用吗?

用肯定是能用,做买菜车用用还行,最好别跑远了,鼓包电池性能不稳定,半路没电推车就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肯定是能用,做买菜车用用还行,最好别跑远了,鼓包电池性能不稳定,半路没电推车就惨了! ...

谢谢老哥,能用就心里有底了,哈哈哈

网友:
千万不要再用了,我们都承受不了它的突然愤怒!

网友:
买二手电芯就怕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