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教牧田12V手钻HP332D的问题。

楼主(2020-11-19):
牧田HP332D 无刷、12V,空钻测试。2档 启动及加速都正常,但松开开关扳机或缓慢减速就会有咔咔声(类似打齿声),但1档 无论启动加速还是减速或突然松开刹车都没这声音。刚入手手钻不太懂,这个打齿声是正常还是故障?求大神们赐教!
有视频,但发现这里没上传视频的功能?

网友A:
缓慢松开关,应该不会有声音呀?快松开关,只要带锁止,都会有声音。

网友B:
不用传视频了,这现象很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用传视频了,这现象很正常

缓慢松开关也响,这就很不正常了。博世的质量现在下滑严重,不是以前博世了,能退还是退了吧。

网友:
这个打齿声是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缓慢松开关也响,这就很不正常了。博世的质量现在下滑严重,不是以前博世了,能退还是退了吧。 ...

扭力环在低扭力档且夹头不处于锁死状态,缓慢松开也会有这种声音的,可以自己试,电钻结构就那么简单,打齿的话不会只在你松开的时候有异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慢松开关,应该不会有声音呀?快松开关,只要带锁止,都会有声音。

1档无论是快松还是缓慢松都不会有打齿声,2档无论快松缓慢松都有打齿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传视频了,这现象很正常

有的说正常有的说故障,我懵了。研究下如何发视频。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慢松开关也响,这就很不正常了。博世的质量现在下滑严重,不是以前博世了,能退还是退了吧。 ...

是牧田哦。我尝试发视频。

网友C:
最好是换一个看看,二档打齿声应该是变速环推放不到位导致的声音

网友D:
据说有一种说法是无刷机空载停机都有咔咔声。我49撸个大焊无刷角磨就是这个原因退了。然后我才知道了这个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说有一种说法是无刷机空载停机都有咔咔声。我49撸个大焊无刷角磨就是这个原因退了。然后我才知道了这个说 ...

但1档却没这个问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换一个看看,二档打齿声应该是变速环推放不到位导致的声音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换一个看看,二档打齿声应该是变速环推放不到位导致的声音

换了个全新的依然会这样,2档高速档减速稍微快就会打齿声,1档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