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数显卡尺换定栅和刻度膜

楼主(2020-11-19):
最近收已数显卡尺,开机数字混乱。直接换定栅和刻度膜。没有标准量块,测了一下硬币有误差,家用的一个够用了。(仅上换定栅和刻度膜图片)

网友:
我有个卡尺,也是乱跳,总多5mm好像
还有其他俩,暂时够用,有时间我也折腾下看看,到底是栅格毛病还是电路就坏了。

网友:
才知道数字卡尺的结构

网友:
原来这玩意也能换的啊,涨见识了

网友:
这个测量原理是什么?测电容大小?

网友:
光栅,磁栅,容栅

网友:
找个轴承,那个相对准确。

网友:
卡尺也能修,厉害

网友:
定栅和刻度膜哪来的?掏包上有卖的吗

网友:
好手艺!精度恢复的很好。

网友:
买了一个普通的,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拆了几款卡尺,也没看明白工作原理。
这个是电容模式的吧?
栅格大小影响精度?

网友:
这种卡尺比较费电池

网友:
看得一脸懵逼,顶贴吧

网友:
这真是头一次见

网友:
内部是这样的啊 这个十分怕腐蚀啊

网友:
卡尺本来就是估算值,至少千分尺

网友:
好像最后的校准,块规等专用工具难找,要求不高的话用带有10分之1毫米刻度普通款卡尺,机械表和数显结构复杂好像要经常到地方去校准。

网友:
原来这玩意也能换的啊?!真的是涨见识了

网友:
同款手机 同款数显卡尺